映泰主板G41-M7 时跑码时不跑码

楼主(2016-05-26):
映泰主板G41-M7 时跑码时不跑码,能触发,按照供电,时钟,复位去检修都正常各项都正常。刷BIOS开机,以为好了,结果关机后又挂,偶尔好彩跑码,跑码到2A卡住。想到之前声卡芯片驱动装不了,重装系统都无果(老爷机),想是不是它引起不跑码。经过测量声卡芯片的供电,时钟,总线等都正常确定是声卡芯片本身引起故障,拆之,装上开机跑码了。奈何料版无芯片留着上上网还是可以

装好开机正常,第一次发帖勿喷

罪魁祸首

网友:
ALC662到处都是啊。。应该这个声卡确实坏的,遇到过3个了

网友:
用alc883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不错这就是举一反三,我看好你小伙子。未来的大神。记得多多活跃论坛。

网友:
声卡坏卡代码我没有试过一般都是网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网卡声卡导致不开机或者开机后卡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可以  楼主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