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的G470维修

楼主(2016-05-26):
前不久接到一台G470 版号:LA-6751P REV1.0

待机电流正常

开机,电流瞬间上到0.8 0.9之后掉到0.2几。
下面这个0.856是抓拍的,不然拍不到。

考虑到最近雷比较凶。先摸摸网卡,哇塞好烫哦,差点起泡了。
把AR8152换了,电流上不去0.3左右,无CPU供电,查95831各个条件都有的(7:3.3V  31:5V  22:5V 23:19V).
PROCPWRGD正常了才有CPU供电,测R26对地阻值十几欧姆(忘记拍照了),
把CPU取下测还是十几欧姆,又是雷击,马上想到桥肯定也熄火了
等几天网购,桥来后马上动手上BGA,几分钟过后,迫不及待试机,TNND涛声依旧
这中间换过几个BIOS,无果后又想起R26,测试R26对地还是短路!CPU取下测试阻值正常,CPU也挂了!

CPU发来后上机OK,就是出LOGO时间比较长(BIOS问题懒得搞了
用户取走后个把星期又来了,说不行。留机查看,又是不出CPU电压(电流0.2几)
PROCPWRGD,是不是上次桥没做好?取下重新植锡后一样。
查几个信号都与桥有关,25M也起振,桥的各个电压也正常,BIOS几脚也无波(难道HM65又坏了?),
考虑到先易后难,报着试一试的心态取下BIOS芯片(之前BIOS刷过几个了),
500P读取时老是报1、2脚错误,芯片坏了?从料板上下个25L3205,顺利写好数据。
上机3秒出LOGO!!!语文不行,描述不大清楚,请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G470的机器95831供电电阻烧掉,芯片几乎都挂了,而且CPU 也容易烧掉。修过几台了。

网友:
g470也修过几台没见过cpu坏的

网友:
笔记本如何判断cpu烧掉了

网友:
这机故障真不少

网友A:
雷击网卡  桥 cpu也跟着坏   楼主报价多少

网友:
BIOS芯片问题?

网友:
修了很多台G470 没遇到过cpu挂的啊 倒是遇到一台B470 乌龟壳烧坏 大短导致cpu烧挂的

网友:
好事多磨,修好还是不错了。

网友:
维修笔记本不容易 ,修好还带保修

网友:
G470问题多

网友:
这机器设计的不太合符情理,有点坑人

网友:
这次是BIOS芯片本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网卡  桥 cpu也跟着坏   楼主报价多少

绿黑棕

网友:
~~楼主这次维修恐怕没赚到多少银子吧————辛苦了。。。我前修到B470 电流跑0.9a不亮机,是CPU烧毁导致的

网友:


网友:
中间那种铁管子的比较多 CPU也喜欢坏

网友:
这这个 坏蛋 好搞笑

网友:
雷击坏网卡  桥也容易挂

网友:
联想机容易烧二代cpu

网友:
问题比较多的一个机子

网友:
B470前天刚修到过。铁壳和U都挂了。G470时键盘接口处进水,飞线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