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ELG41HH-LM不断重启

楼主(2016-05-26):
今天接到一块板子致铭ELG41 上诊断卡跑到内存就掉电,然后重启一直这样,拔了内存就没事了,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请问大神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本人新手一枚知道的不是很多!= =

网友:
内存诊断卡打下内存阻值  看下内存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负载,SPD,时钟,复位,S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