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还有6splus耳机模式修,排除软件问题,在不换尾插的情况下。

楼主(2016-05-26):
好多6splus换屏幕过后,听筒无声音,仔细研究过后是耳机模式,碰到好多个了,有什么办法不换尾插就能修好,还有换屏阴阳屏的问题,求大神分析!

网友:
首先确认是否是尾插问题,是的话如果不想换可以清洗一下尾插孔。如果不是尾插一般是大音频的问题。阴阳屏一般是两组背光有组坏了。要么背光升压芯片,背光升压芯片条件没满足。外围可以查一下背光电压的滤波电容很容易坏,还有大电感 ,二极管。还有座子边上背光电压的那个电感。其它基本上也没什么 了。十在还是不行拆了芯片打一下底脚阻值一般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耳机模式查下侦测信号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