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ga-780t-d3l

楼主(2016-05-26):
开机不触发 开机针脚电压正常 果断刷BIOS亮机 板子是双BIOS

版本V3.1

网友A:
双bois对调一下就可以好不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bois对调一下就可以好不用刷

对调了  不行  才拆下来刷的

网友B:
开机不触发刷BOIS,什么套路,求解!我这块是CPU内存供电都有就是不跑吗,郁闷着

网友C:
这板还与BIOS有关?是否哪里虚焊了,加热一下碰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还与BIOS有关?是否哪里虚焊了,加热一下碰巧好了???

觉得也是,翻来翻去就好了。

网友(2016-06-30):
这个有点假吧,不AM3的主板 不触发刷BIOS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触发刷BOIS,什么套路,求解!我这块是CPU内存供电都有就是不跑吗,郁闷着

是不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这是开机电路故障,按时序查还没到BIOS额

我这个能开机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查了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