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51-70 这个EC采用的是NCPE288NA0dX 有谁知道这个芯里面带EC程序吗?

楼主(2016-05-26):
联想 Z51-70  这个EC采用的是NCPE288NA0dX 有谁知道这个芯里面带EC程序吗?   板号是LA-C281P 换了几个新的EC都是触发
EC的供电 复位 LID#  ACIN都查了正常 就是不发出  SYSon    和SUSP信号

网友:
不确定现在很多机器 维修的都比较杂累呀

网友:
做维修真是太累了,路过,学习了

网友:
联想 Z51-70 这个EC采用的是NCPE288NA0dX 有谁知道这个芯里面带EC程序吗

网友A:
EC给南桥的SBP_WRBTN#信号有了么?SLP3.4之后才到syson和susp的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不带的

网友:
只好是有电路图看构架。

网友:
应该不带的吧,你桥那边条件,桥没问题吧?

网友B:
不带的,EC的条件满足了没,查仔细点

网友:
看架构图,一般EC有程序的有贴纸式其它特殊标识

网友:
我现在也困在这一步

网友:
请提供板号。

网友:
问问卖EC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给南桥的SBP_WRBTN#信号有了么?SLP3.4之后才到syson和susp的吧?

按过开关之后 SLP_S3  SLP_s4 都发也来了,EC就是不发出syson 和susp这两个信号.新买的EC已经换了两个了

网友:
板号:LA-C281p   REV: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带的,EC的条件满足了没,查仔细点

你好,你怎么知道这个EC不带程序的,麻烦请告知,谢谢    查了 除了待机芯片给的待机好,其它还算都正常吧,但是这个待机好,信号我把EC的引脚,翘起来之后,焊盘上待机信号是有的

网友:
rtc复位看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怎么知道这个EC不带程序的,麻烦请告知,谢谢    查了 除了待机芯片给的待机好,其它还算都正常吧 ...

我猜的,,,,,,,,,,

网友:
这个EC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
一般ec是不带程序的  除了kb90xx 写着联想logo的几个it系列

网友:
量下bios脚有没有到ec就知道了

网友:
你换上好了吗

网友:
这个不带程式的。

网友:
这个EC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
好像不带这个

网友:
这种应该不带的、

网友:
问下卖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NCPE288   好像是不带的,问过卖家,上次一台差不多机子换好了

网友D:
没听说NPCE芯片要写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听说NPCE芯片要写程序的

我也是不清楚,但是换了新买的EC就是不触发

网友:
没有呢,换了三个都没有好

网友E:
我有此板的原装ec  详细联系qq1980314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此板的原装ec  详细联系qq1980314666

麻烦问下你这个EC里有程吗?

网友F:
B50-30 LA-B102P
YOGA3 LA-B921P
Z51-70 LA-C281P
的NPCE288都是带程序的,换EC请刷程序或买已刷好或者同板号拆机EC

网友G:
很明确的告诉你288 ,388都带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B50-30 LA-B102P
YOGA3 LA-B921P
Z51-70 LA-C281P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明确的告诉你288 ,388都带程序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B50-30 LA-B102P
YOGA3 LA-B921P
Z51-70 LA-C281P

不好意思,问下你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麻烦请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问下你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麻烦请告知

http://notebook1.ru/forma1/viewtopic.php?f=70&t=89694

网友:
这些人都是不认真看贴的吗?我虽然是新手,我也看见楼主写了板号啊。

网友:
换两个了?那会不会是半层漏电或者被后级拉低了,挑起来看看

网友:
把EC型号发给淘宝卖家问下就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问下你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麻烦请告知

谢谢你,请问这个编程器怎么才能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网友:
带不带程序看下框架图,这个好像是不带程序的,你的不发出可能其它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请问这个编程器怎么才能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需要多少钱?

网友:
好像是看后排有特殊标示的吧,具体给忘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带不带程序,但你现在的故障,需要重点查下南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