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花屏

楼主(2016-05-26):
A1286 花屏,换过显卡和显存故障依旧。BIOS也刷过。有时红屏带竖条,有时白屏带竖条状。有遇到过的支个招。216-0809000 两颗显存的。

网友:
这款机遇到过白屏有竖条的,不过只是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不要因为插口问题就好

网友:
同求,高手来回答

网友:
是不是做到PCB不量了 正常情况这个机器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出现 只有4个显存的机器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0809000显卡坏的很多,建议更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芯片不良

网友:
外接试试看 外接是好的就是显卡 显存  插信号线的阻值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都是显卡芯片坏,不过你说的是两片现存的,很少见

网友:
学习了我也碰到过,换了显卡 现存 还老样

网友:
可能板子短线了,放弃吧

网友(2016-06-28):
求解啊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花屏 显卡换了  不行 cpu也压过一遍 BIOS都换刷过  上半部分也换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 换了显卡好了。。 用 半个小时  偶尔又会出来;,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不好修复的 可以发我该成集成显卡

网友:
这种机器,如更换过显卡,显存故障一样,建议跟客户沟通换板

网友:
苹果机器不好搞…还是去换板吧

网友:
080900是换的全新的吗

网友:
  楼主我的问题跟你差不多横杠花屏  第一次是被我同事修的 压了一遍显卡 这次来花屏横杠  直球  换显卡 刷BIOS 先显存 换上半部分 都是一样问题 无解  哎

网友:
每两天才修了一台,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刚开始换屏不行,后来换显卡好了

网友:
这个显卡的 你要量一下 PCB有没有不良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显卡,显存,南桥都换了,还是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