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45 充电问题,插电后开始面板的充电指示灯一直亮 过一会后就闪,不能冲电!

楼主(2016-05-26):
HP CQ4 原来是开机不显,当时也没注意能不能充电(后来联系客户说之前电池是可以用的,可以充电的!!!!),因为客户没带适配器来。然后刷BIOS后 亮机了。。。装好后 进系统发现提示:电量为0%,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后来客户叫客户拿了适配器来,插上开机 进去 系统里看 提示也是一样。。。。插电后开始面板的充电指示灯一直亮 这是测试电池接口正极有12.6V电压, 过一会后就闪,这时电池接口正极为0V (电池接口另有一个3.3V的此时也变为0V ) 不能冲电! 此后只要不重新插电,那个充电指示灯一直都是在不断地闪烁! 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电路问题?还是我刷的BIOS问题?还是适配器问题?有人遇到过吗?帮分析分析,谢谢了。

继续:
刚才我试着 不装电池 开机 进去系统后  提示 没检测到电池,然后我把电池直接装进去。装进去后 充电灯开始时一直亮着 大概有一分钟吧,这段时间内,桌面充电图标那里提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这是我量主板上电池接口正极 有12.6V。但过一会充电指示灯开始闪烁了几下,然后又接着亮十几秒后又开始闪烁了。。最后就一直闪烁了。。闪烁时 量都是没输出充电电压12.6V的。。。而系统桌面一直提示:没检测到电池。。。 当我重新启动系统后。充电灯一直闪了。桌面那里提示:0%可用,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这样可以确定是电池坏了吗?还是其他问题?

下面图上的电压是我量的电压情况。

再继续:
刚才我按论坛兄弟说的 去下了个HP管理软件
开机进系统 检查后 提示这样:

然后我带电吧电池拔出来 再插回去 然后充电灯一直亮大概2到3次 持续1分钟左右 ,这个时间内 我用这个管理软件测试如下:

这样  是不是说明 电池坏了???  为什么插上电池 再开机 开进去测试的,跟热拔插的测试的 不一样的结果呢?

网友A:
一般提示已接通但未充电的 电池的几率很大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B:
为什么不提示...请更换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提示...请更换电池呢?

有些厂家设计的有,有些厂家没有设计,下个电源管理软件测试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提示已接通但未充电的 电池的几率很大

我试着 不装电池 开机 进去系统后  提示 没检测到电池,然后我把电池直接装进去。装进去后 充电灯开始时一直亮着 大概有一分钟吧,这段时间内,桌面充电图标那里提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 这是我量主板上电池接口正极 有12.6V。但过一会充电指示灯开始闪烁了几下,然后又接着亮十几秒后又开始闪烁了。。最后就一直闪烁了。。闪烁时 量都是没输出充电电压12.6V的。。。而系统桌面一直提示:没检测到电池。。。 当我重新启动系统后。充电灯一直闪了。桌面那里提示:0%可用,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这样可以确定是电池坏了吗?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还是没弄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
!? 我是来求助呢,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电池的可能性很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提示已接通但未充电的 电池的几率很大

有没换了电池试试  还是搞其他修好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看来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