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39电池触发掉电

楼主(2016-05-26):
(无正文)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大,应该是内置的电池吧?

网友:
看看电池放电管   CPU供电芯片不良也会引起

网友(2016-06-25):
我这个开机不亮直接掉 有bios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就没事儿,用电池有时能进系统,有时不亮就掉电(按开机键等亮一两秒就掉电)。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6-08-16):
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电池的问题几率比较大

网友:
建议换个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