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大神,你看过来

楼主(2016-05-26):
刷BIOS 的大神们,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了啊,反正我是新手,问大家个问题啊,拿到一个笔记本主板,怎么能看出哪个是BIOS 芯片,是有一个,还是两个啊,不看图纸,不看点位的前提下,就看主板,台式机,就不用说了,好认的,就是笔记本主板,怎么认?有什么方法?比如说是在主板哪个位置,上面有什么特征啊,有一个,还是两个BIOS芯片啊,求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
没什么说的  一般在ec 桥边上  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这个就好比一群人中 你认你的女朋友一样   ,也就是看的多了 记得多了 也就知道了 这就是方法

网友:
看多了就知道了,bios 大一点

网友:
BIOS芯片上面标识的型号内容跟一般的场馆是不同的,EC周围是有的,在一个桥芯片周围也会有的,至于主板上面有几个BIOS芯片因主板设计而定。有的机型BIOS上面点了有颜色的油漆,也很容易识别到。

网友:
一般都在EC和南桥附近,8脚是分开的,最简单的就看它的型号,一般是前面字母加25开头的,这就是的

网友:
看型号就能分辨了

网友:
EC桥旁边,有的板有1个BIOS ,有的有2个,有的有3个。

网友:
还是看图纸准确

网友:
自己多看料板加深经验

网友:
  修大量的各种主板,主板一拿到手上就认识咯!

网友:
主板修多了自然也会认识了,至于是什么型号,你实在看不出来就把它取下来,编程器会自动识别出来的

网友:
看型号啊    芯片上不是有型号么  25  系列 的 比如 25x64  25l6405

网友:
BIOS通常在EC、桥附近。

网友:
跟MOS管外形一样,个头比它大一点。型号以25开头的,如果是两个,有一个必定参与触发,如果是单一个,就可看情况了

网友:
bios芯片一般都在ec和桥的附近啊

网友:
新款机器bios一般是八脚的芯片,比普通mos管宽,如果是双bios就要注意了,ec bios相对而言不算好找

网友:
BIOS芯片一般上面点的都有漆。一般都在EC旁边或者在桥芯片旁边。比场馆大、

网友:
一般bios有贴纸或者用漆笔打了点

网友:
EZ 桥 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