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华硕W519L 不通电 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6-05-26):
其实就是内置电池保护了,,,取下等10秒左右就OK了 。。。。修到好几台 了,,送钱呢!!!
华硕

网友:
小电池还是大电池啊?还没遇到
阳光ggww
这个是大电池放电 电池在机身里面
详情
优秀妞妞
内置电池也就是小电池
详情

网友A:
肯定小电池
致诚笔记本维修
这个机器没有小电池,只有一个大电池是内置的。
详情
loveyousecond
说的是大电池,不过这款机是内置的。
详情

网友:
有些机器保护放下电就能好

网友:
取大电池就行了

网友:
新机器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就是放一下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小电池
说的是大电池,不过这款机是内置的。

网友:
有的机子清灰忘了取小电池也会保护

网友:
谁有图纸上传个,谢谢
优秀妞妞
华硕图纸比较少
详情

网友:
到底是哪个电池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而且好像基本都是华硕喜欢这样

网友:
小电池吧

网友:
说的估计就是电池。。不是bios电池 就像 x240这种机器差不多 拔下电池就好

网友:
会拆机就行的

网友:
应该是BIOS电池吧

网友:
貌似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最喜欢这样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