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40维修

楼主(2016-05-26):
由于家里临时有事 二期结束之后就匆忙的 跑回家里· 事情处理好了 回来三期的时候 特地找了一台故障机拿来练练手
下面进入主题  神舟 HP540   和硕代工 板号H24Z  这个只找到了 点位图木有图纸 不过 这个点位图就已经很受用了
首先 拆开后发现L7704 烧的剩下一半  适配器隔离管也烧的铜箔都化了一大块  充的复合场管也烧了一个大洞 3V 上管也烧了一个洞 适配器的检流电阻也烧的不见踪影
看到这样我怀疑这机器是不是直接通了220V  咋烧成这个样·······
把目测坏的管子 电阻都拆掉  清理好  接着打值 3V 5V 对地短路·······直接拆掉芯片  不短了·····芯片也挂了· 又打了下 公共点的值··· 我晕  公共点也大短  这3/5V都拆掉了了呀 隔离点也断开了  看来还有短的·· 一路打值测过去 = = CPU 的供电也短了 一个一个场管打值· 发现背面一个上管短路··· 拆掉后打值  还短······· 接着拆电容  拆到最后一个 在CPU座子背面的电容后  不短了·······
短路去除了  开始补件  适配器隔离管  电池隔离管补上  在补件的时候 发现88731  边上的 两个小电阻的颜色也不对  一量  无穷大  算了 先不管  补件吧······
还好手里有一片料板 基本 缺的都有·  补上  所有坏件后 再去看 88731 的那两个电阻 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找个其他的图纸参考  这两个电阻连接88731 的27 28脚  用于检测适配器电流  10欧 看上去 这两个电阻有点碳化的意思·  算了 手里有件 把88731 也一起换了吧   补上两个电阻  后  跑了一下线 这两个电阻是连接到适配器隔离管的S极和检流电阻的另一端   由于那部分铜箔烧化了  看来只能飞线了 · 飞上两根后  能找到的坏件都补上了·
上电· 发现保护隔离的适配器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这个是P管G极有18V左右的电压·  跑图发现 这个要导通 需要88731控制Q8704 导通 对地 R8706 和R8703 形成分压使适配器隔离管G极变成低电平· 实测 AC_IN_OC有电压 但是 Q8704 不导通 · 看来 它也挂了· 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 顺便打了一下R8706和R8703 发现R8706也无穷大······ 拿出计算器  简单算了下 找个10K的电阻装上去·    在通电· 待机有了·········
触发 到了0.4  A 多  停住了········· 看来还少电压啊·······
测全版供电···········少了个1.5V  少CPU 供电···········这个1.5V 是由U8200 控制产生  他还同时控制1.05V 的 电压产生  测1.05V正常   这个1.5V 就是不出来······· 难道芯片坏了? 跑去请教了下黄老师   老师也说芯片的 方面大········  我简直太爱我的料板了·  上面 也有 = =!
换上去········再次触发·········1.5V也有了·······但是 再去量CPU供电  还是 没有· 查了芯片外围都满足 考虑到CPU 上管有坏过·  直接 换 芯片· ····
芯片换好后再次上U 内存   电流跑到1A多后跳变了两次掉到0.9A    断电  接屏  再次触发 亮机······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
就怕网上买的芯片      是坏的 然后换几个都一样     。。

网友:
一个宿舍的,算了,不扣你分了,马上毕业,加油,好好干

网友:
我们宿舍的大神,这个贴顶定了!

网友:
这个机型,我拆过,不好拆,也不好修,芯片老容易坏

网友:
电脑故障千奇百怪  虽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从隔离,待机,内存,cpu,辛苦你了,杜老板

网友:
主板坏的挺厉害 还好主要是供电方面的

网友:
这样的还是去换板快。不发时间

网友:
不好修,芯片老容易坏

网友:
好难修  换版快

网友:
看到你换下来这一堆,要是我估计已经放弃了,是应该学学你这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啊

网友:
这机器的毛病实在是不好弄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这样的还是去换板快。

网友:
看得我头痛

网友:
加个图多好看啊,这个语言太多像读小说,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细心加耐心,我们修机子的可真不容易

网友:
厉害啊;。这也修好了

网友:
换显卡吗是吗

网友:
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网友(2016-12-11):
我们修机子的可真不容易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能收多少钱呢?太折腾人了

网友:
楼主幸运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