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几块技嘉GA-G41MT-S2通病

楼主(2016-05-26):
刚刚接了三块同行送修的GA-G41MT-S2主板,不多说,直接进入维修过程,第一块上电,跑C1重启,C1重启,不过内存应该好修,技嘉的BIOS容易坏,先把M BIOS拆下来,把B BIOS换上去,上电,还是同样问题,这会就要量电压了,内存电压1.5v有,量236脚有3.3V 量238脚也有3.3V 再量118脚0V,这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了,跟着118脚跑线,跑到内存槽边上有一个地方断线了,接上,通电,亮机,再修另一块,上电,也是同样问题,C1重启,也是同样位置断线,这块就多说了,直接修第三块,上电复位灯长亮,先量各大电压,内存1.5V  桥电压1.2V 再量CPU供电0V 这种问题之前也修过很多块了,直接说出问题所在地方了,6312电源芯片上边一个电容短路了,电容下里有一个2R2开路,直接把电容跟2R2换上,上电,亮机,我直接把坏的地方上了图片方便大家找到,再附上亮机的BIOS 朋友们一定要加点分,加分,加分

GA-G41MT-S2 REV1.5.rar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A:
这块型号的板子我修了不下30片,哈哈也是卡C1要不就是用的途中会自动重启,然后不过内存。
都是换内存槽边上的LM324搞定的。现在店里还有几片。都是一个客户的

网友:
118脚是spd?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经验就是金钱啊,直接秒杀拿钱走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型号的板子我修了不下30片,哈哈也是卡C1要不就是用的途中会自动重启,然后不过内存。
都是换内存槽边 ...

厉害啊

网友:
经验才是最宝贵的。。。

网友:
这种板子还有一种通病,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马,去串口芯片就好了,板子和你的一样,型号是不是就忘记了,反正也是G41

网友:
DDR3 SPD236 SMB 118和238

网友:
经验才是最宝贵的

网友:
呵呵,果真是高手,小生佩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Giada I690

网友:
我是来学经验的,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网友:
324    为什么  会卡C1    324  导致  后面  电压输出  不稳  还是  什么?

网友:
断线的这个 修过

网友(2017-06-25):
这板有修过BIOS坏的。和断线的。还有块过自检过CPU定机的 在角落时里扔下

网友:
技嘉G41 复位灯闪烁的不好修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技嘉板子官网上都有的

网友:
经验有时候能省很多时间啊 好多秒杀

网友:
好厉害哦,不过台式机的板子现在都不修了,不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