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C700一上电就0.03,0.05掉电

楼主(2016-05-26):
就一片主板,拿到看了下,没掉件,没进水什么的,通电一看,有时0.03就掉有时0.05就掉。想着应该是供电不正常,就去量,12V供电不稳定有时12.5V有时11.8V有时10点多V,想着有这么多就不管他。就去查PP3V3_S5,结果是一直在有3.3V有0V跳来跳去。想着去查查开启怎么样,一查,13P那3.3v也是跳来跳去的。然后就往开启查去,开启是EC发出到U7941再经过R7941到51125,然后就断开R7941再量,发现在51125开启了,PP3V3_S5稳定了,但不开机。就再去查U7941发出的开启信号,还是跳来跳去的,那就再拆咯,再把U7941拆了,这时EC发出的SMC_PM_G2_EN不跳了,一个稳定的3.3V,想着可能 是U7941坏了,然后就换一个,故障依旧,难道那么巧,又换一个还是一样,51125的开启依旧跳来跳去。这时想会不会是因为12V不稳定导致的呢,就去换ISL6259,结果还是一个样。然后就想会不会是后极导致的呢。然后就把PP3V3_S5给撬了,然后发现开启不跳了,一个稳定的3.3V。知道是3.3V后极的问题,不管那么多,直接电流表调个3.3V烧它,结果除了51125有点温,没什么反应。这时又想会不会是3.3V转换电路上有问题呢,就一个个的去转换管去量,也没问题呀。这时想到是后极故障导致的,那就到后极的开启给它断了
把R7911,R7912,R7911,R7914给拆了。通电,这时转机就来了,3.3V ,  5V   ,1.8V ,1.0V  ,0.9V都出来了。就把那几个拆了的电阻一个个补回去,补一个通一次电。发现只要上了R7911故障就回去了,R7911是给U7300开启1.5V的,还有U4600开启USB口5V供电的,先不管那么多,把U4600给拆了,涛声依旧,再把U7300给换了,还是一样。想想说U7300只是开启没到而已,芯片应该不问题不大,既然是这个1.5V的问题,芯片也换了,也没短路。那就顺便把上下管也拆了,这时个转机又来了,电流再次上去了。想着难道是1.5V上下管导致的?唉,管它呢,先换两个再说,换完一通电,*脏话*,还真是它俩的问题。到这就完了,只是想不明白这两个上下管害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我去它妹的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明显是进水的导致的吧 这么小的电流跳变  其他的电压都没有出来呢 去看一下触发的那个一部分复位正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