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最简单维修,(适合新手哈哈,老鸟飘过)

楼主(2016-05-26):
维修地点:江西九江
维修人:俞晨
维修过程:快下班的时候客户送来一台台式机,是联想的品牌机,客户说不能开机。
上图:

二话不说接过机器通电,发现通上电,按下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种情况我笑了
肯定就是CPU供电有问题哈哈,我对徒弟说看我分分钟秒杀,
让徒弟把板子拆出来试下。徒弟用电源点板子,他说可以开机好像跑码可以亮的感觉,
我擦什么情况,事实要打我的脸吗?我说怎么可能啊,我看了下边上还有独立显卡,我说
你把显卡接上去试下,然后他把显卡装上去,和没拆之前一样,还是风扇转下就停了。
这板子带集显,客户没在边上我让他接个信号线,测试集显可以亮的,本来打算这样给客户的
后面一想这样的话岂不是不好收钱了。一般这种保护的肯定是短路。
虽然我没修过显卡,但是骑驴看唱本修修看。还不相信我修了几千台笔记本的手,就修不好
这个显卡,修的时候让徒弟在边上看着。

显卡到手先测下电容的阻值,测量发现显卡阻值5欧左右,既然还有阻值。本来打算用烧鸡大法的,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一般电容短路是基本上没什么阻值的,因为显卡GPU的对地阻值本来就低,
我认为可能是上管导通了,说干就干直接测量,发现上管GSD全部导通了。

先拆下来测量。

直接找个CPU的上管装上去,处理下散热。上电可以了,(好在没有又烧了,不然肯定要换芯片)

通电发现会自动上电,晕,测量下CMOS电池没电了,有的时候还会卡39,换完CMOS电池测试了10-20遍
没问题了。交差收钱100.

网友A:
修了几千台笔记本的手 修显卡小问题也是很EASY

网友B:
烧鸡大法是什么东西

网友C:
管子烧了,没大电流,真是好

网友D:
一般都是给他换个新的,旧的做二手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给他换个新的,旧的做二手卖。

其实换个显卡太贵了人家不一定修,反正这样修一下赚100纯利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管子烧了,没大电流,真是好

管子烧了大电流了啊。风扇转一下就停,好在没有烧G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是什么东西

就是烧机大法啊,传说是用来烧短路的分分钟让你手起泡。哪怕你是麒麟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几千台笔记本的手 修显卡小问题也是很EASY

哈哈,我是有把握修好了才这样说,不然的话我也不敢说大话

网友F:
价不错100大洋,俺...给同行修像楼主这样情况也只当收40大洋---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子烧了大电流了啊。风扇转一下就停,好在没有烧GPU

一般我要找下附近的54C还是54A,拆了再烧鸡,不然代价就高了

网友G:
关键是这种问题,换上管子,用不久,还是会烧,芯片换了都不行

网友H:
顺便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不错100大洋,俺...给同行修像楼主这样情况也只当收40大洋---苦啊

这种问题还算好修了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顺便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

电容没有问题看过了,电容最直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这种问题,换上管子,用不久,还是会烧,芯片换了都不行

可能是温度太高了,风扇转的不行,我加了油什么的了

网友:
看到楼主最后一段话  收费100比较喜人 其他都没刻意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温度太高了,风扇转的不行,我加了油什么的了

这跟加不加油没关系,要是芯片坏了,换掉基本上不会返修,可是管子坏了,换上基本上都返修

网友:
估计  你除了 不会修CPU  其他的 都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跟加不加油没关系,要是芯片坏了,换掉基本上不会返修,可是管子坏了,换上基本上都返修

反正CPU上管坏的我修完,基本上没返修,因为显卡供电的芯片我这里真没有回来再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