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四代CPU坏了,苦逼的维修,想对intel说MLGB

楼主(2016-05-26):
      型号:ACER R7-572
      板号:LA-A021P     I5四代CPU    全板只有CPU+显卡
      故障:不触发,按开关无电流
     话说前几天同行送来一台ACER R7系列的电脑,插可调,按开关电流表没反应,以为问题简单,想直接秒,快速拆机,一边拆机,一边想着有可能是隔离不过,有可能没3,5V,拆出主板一测量,结果3,5V正常,此时心里全是乌云,预感此机不好搞,只好硬着头皮来论坛找图纸,然后按图纸标识直接测PBTN_OUT#有3.3V,按开关有拉低,PM_SLP_S3#和PM_SLP_S5#没有电压,心里一下就黑暗了,以前的机有桥还好,换个桥也不贵,桥也不容易坏,现在倒好,全集中到U了,一个U就要好几百,无良的芯片商那么多,有几个人敢搞啊。静下心继续测了CPU的32.768的晶振,还有几个开机条件,都正常,基本可以宣告是CPU的问题了,给客户报了个高价1***人民币,想让客户知多而退,谁知道昨天回了电话,要做,心里又高兴,又不爽。      刚好有个以前换板的机,上面是I7四代U,本来想修好整点钱,只能做奉献了,没办法,淘宝的U贵,不敢买,买回来是坏的,就亏大了,现在维修不易啊。就是下图中的这个U

把U拆下来以后,没有钢网,只能一个个点上去,问了下要用0.4MM的锡珠,可我只有0.35MM和0.5MM的锡珠,想了下CPU下面有电容,太小的珠估计不行,可用0.5MM的珠又太大,间距那么小,也挺难植珠,二者权衡,还是用0.5MM的吧。从下午3点半植到6点,花了两个半小时,终于植好,中间休息了两次

     最后算是有个完美的结果,听群里朋友说,做这个CPU很容易坏,不好做,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CPU,多烤下板,还是可以有效防止变形的,只要有好的心态,有好的心情,我相信不管修什么板都可以事半功倍,哈哈,最后祝各位维修兄弟生意兴隆。。。
备份的BIOS也发上来吧

 会员3068272元2022-10-10 17:13

网友:
我正在修一台戴尔也是四代单u 不认硬盘光驱估计也挂了 哎mlgb

网友A:
一体的u都非常容易坏,换的成本也高,风险也高

网友:
圆满的局结。

网友:
恭喜楼主  加分加分

网友:
大神,羡慕嫉妒恨

网友:
I5换I7能多收钱吗

网友:
看来之前那块板换得值!

网友:
肯定的,报价1XXX元

网友B:
1000多都修呀 你们那边的客人真有钱

网友:
摆珠子几小时要脖子受苦了啊----其实焊接易坏的芯片尽量把下风口的温度调高一些一般可避免的。

网友:
顺带还帮客户升级了机子啊

网友:
手工加运气就是棒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焊这种CPU用什么样的曲线?

网友:
水平很不错了。学习了

网友C:
楼主这么做的 CPU 不变形吗 不弯吗  我是说的 CPU会弯 不是说主板

网友:
楼主手艺我看好,这家伙容易变形,

网友:
技术好 ,集成越来越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么做的 CPU 不变形吗 不弯吗  我是说的 CPU会弯 不是说主板

不会,CPU也多烤一下嘛

网友:
楼主不错啊    功底深厚 这种CPU 我是去年就搞个  刚买的才三个月  摔坏了  做这种CPU 很他妈难做  问CPU价格400 太贵了  最后拆下来手工纸 但是没有成功   有点小遗憾  不过现在不怕了  买了钢网

网友:
4代以上的低电压CPU 南桥都集成在CPU里面了 这个好玩了.以后植U变成常态化了.

网友:
恭喜楼主了,技术不错。

网友:
手功植珠,两眼昏花。

网友:
我上次取下个四代CPU  板上下来没变形   重植后没到板上就弯的厉害  报废了

网友:
一体的没办法

网友:
牛逼,厉害厉害,植株这是短板啊也害怕植株啊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大神

网友:
很喜欢这句话,不忘初心,放得始终.

网友:
BGA技术了得啊,4代U我根本没做过

网友:
heh niubi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现在都一体U了,单桥都省了!英特尔第一,节省了成本,第二,压缩了维修的空间,第三,增加了维修的难度!
这招够狠!淘宝黑心二手芯片商大家都懂得。。哈哈哈。。

网友:
可以,还算搞到钱了,不错的

网友:
我昨天接了一个Y430P也是四代i5 4210M的 这个U和桥是分开的 总之以后做维修难度越来越大

网友:
昨天还有一台A1466也是这样的u,摔的,加焊下就翘起来了,这长的不好做,得搞个长的风嘴才行。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
这个U真心容易坏,也不太好搞,恭喜一次就搞定了,技术真过硬啊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这个思路挺好

网友D:
楼主手动值球用的风枪吗

网友E:
大家也不看看什么本子1XXX还修呀  这本子你知道多少钱吗

网友:
是的不忘初心 ,好的多客户说换个 桥很容易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网友:
就凭这手工植株 加分

网友F:
这种板。。。换我是我,直接报修不了,换板,万一没整好就亏大了

网友:
这还没修过换CPU 的了。  好像搞CPU 很容易变形了。有没什么技巧分享下。

网友:
客户赚到了

网友:
厉害,楼主怎么换的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CPU不好搞啊,不知我这边的机器做不做得了,还没搞过这个!

网友:
修几把毛  这个换下来  没好不是得蛋疼啊

网友:
只要有好的心态,有好的心情,我相信不管修什么板都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的这句话太有感了!维修人的精神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笔记本起来越便宜  维修这样的芯片  难度高了 成本贵了

网友:
就这植球的精神可嘉。。。。加分。。。。这个CPU我们一般都交换主板

网友:
不忘初心啊  学习了

网友:
以后主板基本就这么修了、楼主还帮他升级了U

网友:
命真大呀     这种U很难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动值球用的风枪吗

是的,用的风枪

网友:
晕死了,这U贵死了啊

网友:
楼主 你是我见过最牛B的人

网友:
过几天肯定就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也不看看什么本子1XXX还修呀  这本子你知道多少钱吗

主要换成I7了,客户也说得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换我是我,直接报修不了,换板,万一没整好就亏大了

没有换板,只是从料板拆来CPU重植上去而已

网友:
这种板载的U主板坏了的话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
没有钢网 居然植球  给我早不干了   看来楼主这个收了1999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的u都非常容易坏,换的成本也高,风险也高

坏的基本上是桥模块,也就是说,板载CPU上的PCH晶体容易坏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被你搞出来了

网友:
*脏话*你妹的,你个B

网友:
话说这u不是很容易焊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多都修呀 你们那边的客人真有钱

我们这里如果要1钱多,直接都不干了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CPU我做了几次从料板上取下来就变弯了,你是怎么做到让CPU不变弯的,你烤板烤了多长时时?

网友:
这个值得鼓励啊,I5 换I7客户更满意了吧,钱自然好收点

网友:
楼主厉害啊 遇到这样的我都不会修了

网友:
这技术,棒!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CPU我做了几次从料板上取下来就变弯了,你是怎么做到让CPU不变弯的,你烤板烤了多长时时 ...

烤板时间也不是很长,160度,烤了半个小时,CPU四个角的胶一定要除干净,避免取的时候,出现问题

网友:
这水平令我等五体投地

网友:
这种集成一起的坏的比较多大都是PCH部分出问题。,修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