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52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5-26):
DELL7520不跑码维修
板号:LA-8241P
型号:7520 I7CPU
故障:电流上到1.0不跑码    维修地:南京  时间:16.5.26
维修流程:拆机裸板上电1.0左右不跑码,上电测主板各个电感发现只有集显电压没出,此板是7系列的应是自检过内存后出集显,测内存各个电压条件VDD VTT SPD VRE DRAMRST#都正常,把内存拔掉电流也有变化但又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过内存,准备测下波形试试,SMBUS的波形正常,集显电感的前端波形和后端波形只能测到一小段就没了(上图):

由图可知电感前端波形电压约为19V,后端为1V左右。波形持续时间约为500MS,至少可说明应该过了内存了,接下来就是初始化芯片组,总线,外设,还有BIOS。从最简单的BIOS开始干起,从迅维网上找LA-8241PBIOS找了几个说是淘宝买的刷了都不行,结果发现人家BIOSDELL 5520型号的怪不得刷了没用,再重新找7520 CPUI7BIOS刷,又下载了几个BIOS终于看到电流跑起来了,从0.6-0.9-1.1-0.9-1.2-1.1-1.4,接上屏幕亮机。
亮机了之后我又测量了下集显电感奇怪的是还没有电压,波形一样,我个人以为有可能要进系统了才能出集显,由于客户没留硬盘所以就直接装起来了。如果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知道原因麻烦留个言验证一下。另外此机器还有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这机器不插屏线还不亮,并且发出嘟嘟报警声,插上屏线就可以了。
最后希望此帖能给各位看官带来参考与帮助,还请各位看官不要吝啬手中的分哦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
波波用的不错

网友A:
我一部分机子是需要进系统集显供电才会持续有的,我已经测试过了,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大神又是秒杀,佩服 已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部分机子是需要进系统集显供电才会持续有的,我已经测试过了,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恩恩,谢谢了,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感觉奇怪

网友:
丝路清西   .      很快   无压力

网友:
怎么这么叼

网友:
7系列不是说集显供电起先1。2V然后瞬间调到0.45V吗?怎么你的机子需要开机才又0.45V吗?

网友:
又是干老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部分机子是需要进系统集显供电才会持续有的,我已经测试过了,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可能是节能控制吧?

网友:
集显供电会瞬间出来随后又关闭的有的是出来后保持1V左右待收到VID后调节调节

网友:
有的机器集显是出来一下然后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又是秒杀,佩服 已加分

没有秒杀哦

网友:
另外此机器还有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这机器不插屏线还不亮,并且发出嘟嘟报警声,插上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此机器还有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这机器不插屏线还不亮,并且发出嘟嘟报警声,插上屏线就可以了。

楼主的意思是不插屏线外接不亮吗?不然不插屏线肯定不亮的啊

网友:
无敌抓波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谢谢了,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感觉奇怪

现在的机子都追求低功耗

网友:
对于集显供电   没有哪个大神能解释清楚    我早发现了而这个现象你是头一个提出   加分赞一个

网友:
示波器用的太好了!

网友:
LA-5971的板子,我刷了4个BLOS才触发。。。。。

网友:
你有进系统也没有出来,只是在用到显卡的时候才会出来,上次修了一个DELL忘型号了,装独显就蓝屏的机器,我就特意测了一个这个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