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七彩虹N61主板待修急修求组

楼主(2016-05-26):
两块七彩虹N61主板待修急修求组,A板: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D5D4 贴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9738-1-1.html 已经放一边去了。

现在说说
B板:CPU无供电,主芯片RT8802A 分别输出三组驱动信号1.8V到次级BD芯片,BD芯片5V、12V电压正常,却没有输出信号。
         把B板的主、次电源换到A板验证是好的。
          又换了多个BD芯片实验如下:两次都无驱动输出,一次下管有一组控制电压12V其中一组下管无控制电压,一组下管为12V,另一组电压则不断跳变。
       不管换哪个BD上管都无驱动电压,CPU都无电压。

网友A:
内存,南北桥的电压有没有,先要有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南北桥的电压有没有,先要有这两个

我记得是测过,内存1.91,上啦0.96,桥是1.25还是2.5忘记了都排除过。
还测过VID上啦1.9V正常。次级周边的二极管2R2都是好的。

网友:
查了内存槽边上一个 73T02无控制电压,无输出,栅极与一个358的1脚相连,358供电12V有,三脚无基准电压,发现应该由边上的两个电阻分压得的,R1 R2阻值正常,R1 有3.3V来自一个电感到桥,测358对地阻值91正常,怀疑小电容(换),怀疑358(换)可是就是没有分压的电压358可以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与一个NPN管的C级相连,E级倒地,B级有5V电压看来问题在这里

网友B:
修子了吗?还以为是CPU没发出SVID,进而判断是断线或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子了吗?还以为是CPU没发出SVID,进而判断是断线或桥的问题

还没修好一个人修的苦闷,我刚才把三极管拿下基准电压就正常了,现在在跑线路看看这B级5V哪来的。还不懂的是因为没有CPU电压不正常导致还是别的原因。我上过假负载测了对地正常的。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修不下去了,看不到这线路怀疑这应该来至桥的控制。CPU无供电造成的估计。这CPU供电问题我也没办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没修好一个人修的苦闷,我刚才把三极管拿下基准电压就正常了,现在在跑线路看看这B级5V哪来的。还不懂 ...

"基准电压与一个NPN管的C级相连,E级倒地,B级有5V电压"如果这样B极为高电平 ,CE极通了,C极被E拉到地了那有什么基准电压?
把三极管拿下了正常,你再看看对时序有没影响,没有就这样修了

网友D:
按时序修修,,看看电源管理的EN信号有了没有,如果有的话,就要检查管理芯片周边的原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与一个NPN管的C级相连,E级倒地,B级有5V电压"如果这样B极为高电平 ,CE极通了,C极被E拉到地了 ...

拿掉确实电压上来了,但是CPU无供电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修修,,看看电源管理的EN信号有了没有,如果有的话,就要检查管理芯片周边的原件了。

EN是不是8脚?有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