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5-26):
                                             GA-G41MT-S2无复位维修
主板型号:GA-G41MT-S2
故障:无复位
看到无复位无非就是供电、时钟、南桥条件不正常、IO拉低。
直接测试有CPU供电正常,测PCIE时钟OK, 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测一边全板电压把,测了一圈都正常,我去这个板子不是简单问题。
技嘉板子一般都是南桥直接发出复位给IO IO再去复位各个设备,打开图纸发现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直接进IOIO再发出PCIPCIE复位和料想的一致。上图:
一顿狂喜想肯定是这里的问题之前遇到过,于是赶紧撬开此脚,测平台复位电压是否起来了,万用表一测毛都没有,眉头紧锁,好吧上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动作上图:
咦?这复位怎么一高一低反复呢?这个频率诊断卡是看不出来复位灯闪的。
好吧老老实实的查南桥的条件:
因为之前测南桥的供电正常,懒得测南桥的时钟没点位找不到位置,直接跳过找了个时钟芯片换之(遇到过部分时钟信号不正常的)

故障一致,看来故障不在这,看来老老实实的测南桥的时钟了,找到时钟芯片U2抽测了南桥的几个时钟
测试波形正常难倒是断线了?桥挂了?算了先跳过此步骤。
测VRMPWROK
实测正常,接着测PWROK ,发现敌情,不正常波形和平台复位一致。
这个PWROK IO收到电源的POK正常后才发出的,
实测PWROK3.3V正常。果断更换IO
上电一路跑码卡26. 该亮机了啊,这么不顺利,难倒是集显时钟不正常?想过之前换过时钟,赶紧把原时钟换上一路跑码亮机。
顺便标注2PG位置祝大家看见直接秒杀!
没分了望各位看客顺便加个分不胜感激!写个帖子真不容易,汗。。。

网友:
PWROK  不正常  导致  复位不正常!

网友A:
这个  有点位的       先  查查 PG  在干  时钟!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就不好搞了

网友B:
修的不错。很久没修主板了,感觉愧对徐总当年的栽培啊

网友:
这板子修的好辛苦,不过修好后是很欣慰的

网友:
lrestt 是pci a11?

网友C:
平台复位就是a11?

网友:
对了 复位不是  cpu pg  和 io  pg一起送南桥的吗 你 怎么不看看 cpu  的pg 呢

网友:
厉害额  看来得去实地看看了   我底台式机  得大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很久没修主板了,感觉愧对徐总当年的栽培啊

没有愧不愧的,用得上就好.

网友:
真好,我有两块这个板,都搞不懂

网友:
此板的故障应该是PWROK1 跳变吧
COM芯片坏的 或者GB 坏的比较多 IO比较少见

网友:
遇到3片了 呵呵

网友:
pwrok被io拉低了么

网友:
修的过程辛苦,但修好后的那一刻很爽有么有

网友(2016-06-28):
ICS的587时钟和螃蟹的587不能互换,今天试了也档25 26

网友:
我的PCI复位狂闪怎么办啊

网友D(2016-08-17):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有点位的       先  查查 PG  在干  时钟!

IO把电源发出的PG拉低了?

网友(2016-10-31):
引用 网友D:
IO把电源发出的PG拉低了?

不是应该是io工作异常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复位就是a11?
平台复位不是A11,是桥或者南桥复位条件都正常后,
发给IO、BIOS、北桥的一个复位信号。IO再
发出复位信号给PCIE16或者南桥稍后发出复位
信号给PCIE 16——其实他个故障就是南桥的
复位条件不正常导致,在维修前没有查南桥的复位条
件之一的电源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