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8联想笔记本G480 不触发

楼主(2016-05-26):
联想笔记本,通电19v ,有住供电,有3.3v5v,量得很多次,准确EC待机条件正常,有发那两个信号给南桥,南桥待机RTC电路也正常,修了好久,就想找原因,求高手指点,我是小白,这板能修好对我很重要,谢谢

网友:
感觉什么不对换什么

网友A:
南桥晶振起振不

网友B:
干南桥 南桥虚焊的多 南桥正好在板子的中间 容易虚焊 最好卖测试的南桥 测试的是有铅 比较好焊接 还有提醒你一句 当插上适配器的时候 瞬间有3V5V 之后就没有 只有3V线性供电是给EC供电的

网友:
我换过南桥,换过ec,晶振起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晶振起振不

换过南桥换过ec,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南桥 南桥虚焊的多 南桥正好在板子的中间 容易虚焊 最好卖测试的南桥 测试的是有铅 比较好焊接 还有提醒 ...

对啊,大哥,我忘说我有换过南桥,换过EC了,也起振

网友:
感觉你得换桥的节奏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