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6):
今接到一片技嘉P75-D3触发闪灭,用镊子短接绿线可显示, 查现序发现南桥发的上电允许SLP_S3,S4_S5在待机状态下就有3.3V,各位师傅,这是桥问题还是I/O有问题手上刚好这芯片用完了.
芯片

网友:
这种一般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哈,你看下IO的条件是不是有条件不对

网友:
三个睡眠信号都是高电平,IO和桥都有可能哦,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多半又是高手用户插外设把IO搞挂了

网友:
SLP_S3,S4_S5正常主板待机时是低电平 电路故障后时序混乱导致高电平 不信你把电源断掉电池放电后插上电测量都是低电平 重点查IO的待机条件吧 个人感觉IO外围电路可能性大 IO和桥坏可能性很小

网友:
这板见鬼了,我把一块好的板的I/O对调居然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SLP_S3 S4_S5还是待机就有高电平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