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 奇怪问题 外接有显示 内置没有 用键盘切换下就可以 大神请进

楼主(2016-05-26):
华硕X550C    奇怪问题   外接有显示    内置没有  用键盘切换下就可以    可是关机重启又是黑屏  必须要键盘切换才显   键盘拔了    BIOS写了  还是一样    大神求支招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挺奇怪

网友:
难道是不能保存。。。。

网友:
可能还是BIOS得问题

网友(2016-07-03):
系统和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呢边某个小供电没出来?

网友:
看看显卡却供电不

网友:
考虑 屏线 屏

网友:
是不是键盘那个键坏了,查一下,转换相关的引脚,是不是有问题,另外,VGA外接是不是出问题了,比如检测到外接有显示器接入,就自动启用外接显示,

网友:
期待结果 修过一个。进系统才亮机的 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