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三极管?

楼主(2016-05-27):
热水器漏电保护器上的。该保护器一上电就异常保护跳闸。

拆开看里面没有集成电路芯片,有个三极管,标识Q,三只脚正反测6次只有一次有600的阻值,怀疑它坏了
请教这是个什么管,该如何代换
管上三行字
FS01
11MA

网友A:
这个好像 是敏感栅可控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 是敏感栅可控硅啊

厉害啊,那个11ma就是敏感电流阈值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那个11ma就是敏感电流阈值呗?

SCR   FS01 11ma
SENSITIVITY   11  ,   m --> 600V  , a -->TO92 packag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CR   FS01 11ma
SENSITIVITY   11  ,   m --> 600V  , a -->TO92 package

超赞啊,居然连PDF都上来了。专业摆弄电子元件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赞啊,居然连PDF都上来了。专业摆弄电子元件的吧?

淘宝都找不到卖 fs0111ma 这款
https://s.taobao.com/search?q=fs ... oz_20160529&ie=utf8

偶然下 发现st 有 p01系列 scr   p0111ma 应该可以取代

网友D:
谁能说说怎么测,才能判断是这个原件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能说说怎么测,才能判断是这个原件坏了啊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单向可控硅,测6个阻值只有从G到K有阻值,此时红笔接的是G,黑笔接的是K,空的是A。再用红笔接A,黑接K,应该不通,表笔接AK保持不动,同时用镊子轻轻短路一下A和G,松开镊子后万用表有读数了,可初步判断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淘宝都找不到卖 fs0111ma 这款
https://s.taobao.com/search?q=fs ... oz_20160529&ie=utf8

淘宝都买不到,本来不想修了,后来在本地花1块钱随便买了一个,型号都没看,反正是单向可控硅,换上之后居然好了。因为是漏电保护,担心不安全,在修好后又做了漏电试验,在漏电流小于10mA的情况下均可正常跳闸。
总结,原来那个可控硅虽然用表量一切正常,但也是个坏的(总是自动导通),该换的时候就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都买不到,本来不想修了,后来在本地花1块钱随便买了一个,型号都没看,反正是单向可控硅,换上之后 ...

高电压下 跟 低电压比较 元件特性还是会有不同

恭喜修复  !!

网友:
对不起,我帮不到你,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 是敏感栅可控硅啊

敏感过头儿了,上电自动跳闸

网友:
楼主对元器件的知识了解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