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软硬都关不了机

楼主(2016-05-27):
接机的时候问题是电源触发不显示掉电,电池显示掉电。然后待机3V后面加了个电容,现在就是软关和硬关机都关不了,电流停在0.8A左右的样子(就是除了cpu电压,其他的二次电压都起来了,下不去,susc_ec#这个信号板子没把它拉下去)。
bios 刷过了
ec 换过了
南桥也做过了
麻烦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程序刷过了嘛

网友:
这种机器我手里以前也接到一台 一直没修好过!

网友:
ASUS没图,难搞

网友:
按下的瞬间开关线路已经微短,就会出现你这问题,,把开关脚从EC那切断,直接接一根线到开关即可

网友:
排除一哈。   慢慢腾腾。

网友:
用万用表看在ec处能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