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U0301焊盘对地二极体值

楼主(2016-05-27):
iPhone6 U0301焊盘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好东西,这样遇到这个就可以有参考了

网友(2018-01-28):
标注清晰呀 学习下 好东西顶了.......

网友:
E2PROM码片存储固定的数据,因为是I2C通讯,同一个数据线可以挂多个设备(每个设备的ID不同),这个上拉电路出问题好多设备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
IIC的问题   好东西,这样遇到这个就可以有参考了

网友:
确实可以参考一下的 就是屏蔽罩难拆

网友:
先感谢楼主分享,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万能表品牌型号不一样值会不一样,,还有吐槽一下屏蔽罩不好取啊,一不注意就把芯片取碎了,,一碎就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