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出现黑点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27):
液晶屏幕出现黑点如何解决?

  液晶显示屏,已经广泛应用于现在的电子产品中,一体电脑、笔记本、平板电脑,手机及数码相机等设备都少了不了液晶显示屏幕的存在。屏幕是在日常生活使用中,跟用户接触最多,也是最直接的配件之一,在我们盯着屏幕的时候,或许会无意中发现它上面多了一些小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坏点。虽然较少的坏点并不会影响图像显示,但看上去总会比较碍眼,那么这些液晶屏幕坏点如何修复呢?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修复液晶屏幕坏点的小技巧,帮你搞定这些小坏点。

图1 液晶屏幕出现黑点如何解决?

  一、液晶屏幕坏点产生的原因

  由于液晶面板的生产缺陷问题,在液晶显示器屏幕上出现坏点是很常见的问题。液晶屏幕由很多点组成,每个点由RGB三原色像素不断变化形成颜色以及图像。但是当像素点出现问题,颜色不能变化时,就形成了坏点。

  坏点通常分为几种:

  ①如果是彩色亮点,则说明该点的像素只是卡住了,我们可以对这类坏点进行修复。

  ②如果是黑色暗点,就意味着该点彻底坏掉,即使修复也是无效的。

  ③如果是新购买产品的用户,发现坏点较多,那么最好立即找厂商进行调换。不过要注意的是,一些厂商并不为少量的坏点买单,例如一些液晶显示器,如果坏点在3个以内的话,就不会为用户调换。

  二、液晶屏幕坏点修复的方法

  1、记号笔挤压法

  打开电脑和显示器,把屏幕显示设为一个纯黑色的画面(或者其它和坏点颜色对比鲜明的纯色),这样就可以让亮点一目了然。找来笔帽较圆滑的笔,将它的笔帽对着亮点轻轻挤压,这时可以看到白色的光芒,如果没有,可以稍微加大一点力度。大约挤压5~10下后,显示屏内部的液晶流动,就可以让卡住的像素恢复正常,进而让亮点消失。

图2 液晶屏幕出现黑点如何解决?

  2、热毛巾加热法

  使用笔帽挤压液晶屏幕,可能会因为用户的用力过大从而对屏幕造成伤害,如果对力量拿不准的话,我们也可以使用比较安全的热毛巾加热法来修复亮点。将毛巾放在热水中浸湿,或者用火对盛水的盆子进行加热,直到其底部出现气泡后,把毛巾捞出来,戴上隔热手套将它拧干放在塑料袋中。然后将塑料袋中的热毛巾放在有亮点的屏幕上,尽量保证热量集中在亮点处,热敷10分钟左右,使得显示屏内部的液晶受热流动,从而让亮点消失。

图3 液晶屏幕出现黑点如何解决?

  3、软件修复法

  相对而言,使用软件修复亮点也是最安全和较为方便的方法,从这类软件运行原理来看,就是利用高频率随机交替开关红、绿、蓝三种颜色,刺激亮点直至其消失,对显示屏幕没什么影响。这里我们用Undead pixel软件来举例。软件的主界面右边是修复功能区,在修复前需要将显示器设置为最佳分辨率,关闭Windows的屏保程序。如果有多个亮点,可以先在“Flash windows”选项中设置闪烁点的个数,这时在屏幕上就会出现多个闪烁点,用鼠标将它们拖动到亮点的位置上,同时点击右键可以设置它们的颜色。

图4 液晶屏幕出现黑点如何解决?

  然后在“Flash size”中选择闪烁点的大小,有1×1和5×5两个选项,接着通过“Flash interval”调节闪烁周期,这个时间不能太长,25ms比较合适,最后点击“Start”进行修复,运行时间需要在20分钟以上,多数情况则要12~24小时才会生效。这种方法可以修复大多数亮点,对液晶电视、笔记本液晶屏等屏幕亮点也有修复作用。

  4、如果嫌下载软件麻烦,可以访问www.jscreenfix.com网站,它也能在浏览器窗口中对亮点进行修复。

图5 液晶屏幕出现黑点如何解决?

  JScreenFix软件可以修复屏幕坏点,首先,要将屏幕分辨率调到最高,用浏览器打开http://www.jscreenfix.com/#JScreenFix这个网站提供的一个Java applete(你可能需要先安装Java Runtime Environment下载网址:http://pan.baidu.com/s/1slaLfa9

  然后把弹出的雪花窗口拖到亮点的位置,放置二十分钟,可以修复大多数亮点。其原理也是高频率随机交替开关红绿蓝三种颜色,刺激亮点消失。

  不过这些办法比较适合已过了质保期或者厂商不予退换的产品。如果可以退换,最好还是直接将有坏点的产品拿去换一个。此外,这几种方法对付那种彩色的亮点或许有效果,如果遇到灰黑色的坏点,你就尝试适应它吧。

网友:
有了坏点只能这样用了,其它的方法其实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可以试下,好方法、

网友:
带方便的时候试试楼主的方法----资料不错

网友:
不满意直接买新的  这都麻烦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