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小白A1181扳动屏幕时常白屏

楼主(2016-05-27):
机器是集显

           客户送来说在扳动屏幕时时常白屏, 当时断定是屏线问题  于是报价让客户留下  客户答应留下
            客户走后于是拆机就修  换了屏线后 开机进系统测试 显示一切正常 但是当我再次扳动屏幕的时候 TM的原始现象再次显现
            想想还是换下屏  正好店里屏线 屏都有 换上一测还是不行
            因为是第一次发帖 还望有不周之处请各位大神指教

正常时
扳动后

网友:
前年我也遇到过跟这一样的毛病,但不是苹果的,后来好像没修好(感觉板层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外接试试正常吗

网友:
屏线借口呢

网友:
上次遇到个华硕的本子,动一下就白屏 再动一下又好了,换了排线也不行 换了屏接口还是不行 最后还是换了屏才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压倒屏线 你瑶瑶的时候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借口不行   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