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通病

楼主(2016-05-27):
联想的这款机器,其设计一般还有在维修中发现有2个通病:第一个就是这机器容易出现屏暗的故障,此故障我修了7—— 8台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在屏线接口处有个19V的电容容易短路,一般把电容去掉还要更换保险才OK,另外一个就是这款机器如果我们全拆下来,那你的注意网卡板跟主板的连接线,那线多折几下就不行了,我碰到过3台,写的不好,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短路倒是遇到过 ,排线没遇见过。不要很折应该没事的

网友:
还容易短轴 SL E系列太烂了

网友:
屏轴容易断也算通病了

网友:
声卡供电电容短路的也修过几台

网友:
SL400,老本子,还能修到,厉害

网友:
修多了就是通病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 分享经验

网友:
这款机器的问题就那几个吧,屏轴,屏 供电,显卡,CPU铜管,待机芯片线性电容处。网卡板的连接排线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发点图文并茂的,精华到手啊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多,喜欢大短

网友:
修过是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