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系 维修通病

楼主(2016-05-27):
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
MAX1715
边上
F1
保险损坏

联想
E200
开机死机,多为
刷坏引起的。

联想
Y200

不过内存多为
损坏。

联想
E390
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联想
E390

19V
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联想
E390

E420A
外观一样,

联想旭

CPU
供电芯片易虚

联想
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

联想的机器
IO
易虚

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联想的机器
爱坏。
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联想
SL400
暗屏

高压板主供电
19V
短路

滤波电容坏

联想
E23
故障:有待机不开机

维修:
发烫,很多人换了还是发烫。实际上发烫的原
因是
3V 5V
连在了一起。经查为
U54
坏引起,把它去掉或换一个即可。

联想旭日
,开机会黑屏,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测
CPU
有时无工作电压,加焊
ADP3205
,故障排除。通病。

联想
N440
笔记本
故障基本是有触发,
电流上到
0.3A
左右,
点不亮,
测试的主板的电压,
3.3 5

1.05
等电压出来了

VCCORE
无,
内存电压
1.8V
只有
0.3V
左右,
内存供电芯
TPS51116
电路图
查周围电路,
发现第
脚的
VCC
只有
0.8V
左右,
本来应该是
5V
的,
看来是这里
的问题,由于没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跑这个
5V
也跑半天,跑不出所以然,只有把这个
5V
的一个保险断掉,从另外出飞个
5V
,搞定,三台机器基本上都这个
5V
没有,造成,点不
亮,这个也是通病啊

联想旭日
125F
通病

开机自动加点,电流跑到
0.64
左右。插上诊断卡很像是不过显卡,显
卡是
SIS
的。刚开始很怀疑是显卡问题,用示波器测量
没有完成多次跳变,刷

故障解决。

联想
C366L
的笔记本现像是电流正常到
1.2
后,屏不亮,
USB
接口电容
C6
短路。

旭日
C467A
故障:加电无显示

USB
小板电容
C4
短路了。

联想
待机

0.01

3v5v

3v5v
滤波电容有问题

联想V32的通病

开机无显示

电流到
0.9
左右

bios
解决

联想

旭日
不停重启动

加焊
adp3205
联想
_
旭日
210_
高压板
(OZ9910SN)
通病

高压板上电容
c4
坏。

SL500
的主板短路通病!在
CPU
右上脚主板螺丝孔有两颗电容,这两颗电容短路。

联想
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
MAX1715
边上
F1
保险损坏

联想
E200

开机死机,多为
刷坏引起的。

联想
Y200

不过内存多为
损坏。

联想
E390
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联想
E390 19V
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联想旭日

CPU
供电芯片易虚
ADP3205
联想
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联想的机器
爱坏。

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IBM
联想等用京东方
ht17e12

花屏

换屏
ok

联想
F40A
待机
0.05
不触发

充电
ic

网友:
维修经验简单明了,如果遇到会省很多时间,感谢

网友:
机型有点老了,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新的机型有吗

网友:
            不是恨得很懂

网友:
这发的,这都是老本子,而且一看都是从哪复制来的,没什么意义

网友:
这些机估计很少能修到了

网友:
要是遇到了 就有用了

网友:
这么老的了

网友:
老机子现在都 收不起价格了

网友:
已经见不到的本子了

网友:
这多是老机器了啊

网友:
这些机型都有点老    不过还是保存了   楼主发帖之前能不能编辑好在发

网友:
应该是哪边剪切来的

网友:
老机器了,有新机器的发出来

网友:
机器有点老、不过也收藏一下

网友:
好多台 机子都没见过

网友:
楼主你复制粘贴的太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