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主板开机进系统使用正常,软关机后几秒又重启了,直接断开在接上不会。BIOS还原了还是一样,大师说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看下BIOS里面关掉网络唤醒,要不就看下WAKE信号

网友:
关下网卡,有图纸查下S5线路,没图真不好弄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已修好了。拆了主板上D8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