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ad mini1 维修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6-05-27):
故障现象是这样,IPAD MINI1 能正常开机使用,有时候能用2个小时,有时候开机几分钟就重启。
不定时重启。 加焊过CPU 硬盘,电源。
这个是扳机, 各位遇到过这类情况吗。
给小弟个建议,先动哪里。
cpu

网友:
先刷机后换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USB控制器、I2C总线相连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