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分析一下这种LED声光控延时电路原理

楼主(2016-05-27):
先上图

发光二极管为25个串联,图中我只画出了2个,灯不亮时,Q4的b极为0.6V左右,触发点亮后,Q4的b极立即翻转为 -7.9V(负电压),即D4与C7上的电压,然后慢慢由负变正,直至恢复0.6V左右,灯熄灭。

我想这个负电压是由C9放电得来,却不知放电回路。望高人指点。

原灯Q4损坏导致灯常亮不熄,换后正常。把C9换成220uF的电容,时间明显延长至100秒左右,原电容47uF延时约23秒。

网友:
换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