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温度忽上忽下

楼主(2016-05-27):
我碰到好几个笔记本温度是这样的,温度测试的时候,突然从正常的温度一下调高到70多度,然后一下又降低下来。又高上去。 很明显不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散热没问题,风扇没问题。
各位谁碰到过类似问题,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控温风扇等温度到制定温度 ,风扇开始工作温度降下来了

网友:
跑分软件是这样的

网友:
是啊害了不少人

网友:
也有点小用吧

网友:
。。。。。。。。。。。。。。。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影响么,没有不用理会吧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这样就正常。

网友:
也遇到过  不过不超过80度 都不管的   可以试着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这个我经常碰到,最后总结的是鲁大师对部分机型测温不准确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软件不兼容的  我前面遇到一个 开机什么都没点就温度高报警  散热是做的非常好的

网友:
智能风扇!!!!

网友:
有的机子是这样。

网友:
CPU使用率,睿频

网友:
这应该是鲁娘和EC通讯有卡顿,所以监测到的温度会延迟显示或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