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超级本的超级U坏的很多,想问问大家超级U怎么做BGA成功率高

楼主(2016-05-27):
最近修到很多机子,都是超级U,单U架构,桥和CPU整合在一起的,一般都是桥模块坏,这种U又贵,怎么样做BGA,这种U成功率高啊!

网友:
下温高,上温低,保住芯片。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这种U换一个还不如换块板子成功率不大,我做过,容易变形,弯的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子,这种U换一个还不如换块板子成功率不大,我做过,容易变形,弯的厉害

拆下来就是弯的。没问题
0.4球重植为0.45.
与普通桥一样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就是弯的。没问题
0.4球重植为0.45.
与普通桥一样焊接。

饼哥那个没问题吗?直球也麻烦,中间有电容,。

网友:
换什么U,直直接交换主板。有省事又不用担心把U焊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就是弯的。没问题
0.4球重植为0.45.
与普通桥一样焊接。

弯的CPU也 植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弯的CPU也 植上去吗

新的也是弯的

网友:
路过学习,听高手见解

网友:
是不是现在做BGA很难啊不然怎么这么多人出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