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 奇葩维修!!

楼主(2016-05-27):
机器型号:DELL 3421
故障:请看图!

机器接到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哎。 头大! 找了个图。发现是独立显卡供电烧了。。。  看这机器是双显卡的。。 就想着改改看。结果比较简单。 请看图。

原机的IC, MOS 都被人拆了。 不用我动手了。 直接拉了个1.05V过去。 PG和EN脚相邻。 一坨锡连了。。 搞定亮机。。进系统一看。双显卡都在。 果断干掉独显。。 以免扩大问题 。。  看的爽的兄弟加点分。 又没分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只改了个供电吗?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飞过线 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捡钱,不玩游戏集显够了

网友:
不玩游戏集显够了

网友:
看着爽,干净利索,速度,3421问题很多

网友A:
什么原理  楼主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  楼主能详细说下吗

数字电路: 供电,时钟,复位、  这里的话,一路供电都被上家拔完了。。 也就是说。供电都没出齐。 后面的时序是不会走的。 拉个电压过去。骗一下时序。。。明白了不?

网友:
我想问下的是 你这个拉过去的电压从哪拉过去的 显卡电路上吗

网友:
写的很简单,

网友:
今天下雨  心情还不好  来铮铮分吧

网友:
呵呵,看着真简单就是到自己手上就不会了、!

网友:
哥们  你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