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联想E49AL开机一短三短三短一短报警备份的bios

楼主(2016-05-27):
联想E49AL I5独显4颗显存_板号:11310-1 LSS1 MB

网友:
又一通病,麻烦加个权限吧

网友(2017-07-20):
请问该机器裸板报警时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
之前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报警,刷了几个BIOS成这样报警了

网友(2017-10-02):
能好不 我的就这问题 已经刷过一个了 没好。。。

网友:
为啥不行?????????,,,,,,,

网友(2018-02-02):
ok  没问题 可以亮  解决 一短三短三短一短报警  刷 bios

网友(2018-04-0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确定内存条是好的。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