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里糊涂的B460维修! 哎!

楼主(2016-05-27):
糊里糊涂的B460维修! 哎!
猪脚:B460
故障 : 有待机  不触发
维修: 待机电流是假的,大家都懂的。 通病了。。 看图。。

13脚 线性EN 的分压电阻腐蚀了。。 换了一颗上去。 待机有了0.16 高了。 触发瞬间掉电了。。  仔细看了下才发现是 CPU供电 铁壳MOS管 上管击穿了。 拿掉后待机正常了。0.02  触发 0.65 不动了。  嘿嘿。。 问题差不多了。。  果断换上铁壳MOS 。 一组换完。 触发还是 0.65 不动了。以为铁壳没焊好。重新加焊。加完,上电直接瞬间掉电了。 郁闷了。 以为击穿的时候伤到了供电IC。 就换了个IC 还是老样子。。 一气之下。 供电IC。 4个铁壳MOS 全部换完。。 上电 0.70瞬间掉电。会自动上电到0.17 。。 哎。郁闷了。。 多按了几次开关。电流跳变到1.25-1.30-1.28 我晕。 好了。。。接屏测试亮机。 反复测试没问题。装机了。。 哎。。 奇葩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B460的机器,要么好修,要么报废!!!大家懂得

网友:
B460我修过两台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情况,神神经经地,有些刷EC BIOS好的。

网友:
这个垃圾机器就爱坏这两个地方

网友:
B460和B470一个了样!返修太多呀

网友A:
我还会回来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会回来的!哈哈

确实你应该还会回来的,,,是不是心急没有等热退完全就上电了?

网友:
铁壳换的是拆机的 还是全新的

网友:
这个不是建议改普通MOS管么

网友:
这机器是要掉电一次才亮的,呵呵

网友C:
我运气不错搞了好几台全部是coms电池问题

网友:
修好就好 钱转到了 多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确实修了不少    但楼主戴手表修机器    不怕烧板啊

网友:
b460通病多  爱烧cpu   腐蚀  龟壳   太烦躁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你应该还会回来的,,,是不是心急没有等热退完全就上电了?

有可能!!之前2个B460和楼主的一样,都返修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难修得要死, 各种奇怪的毛病。

网友:
嗯修好就是动力

网友:
垃圾中 的战斗机  板子有贵

网友:
现在就遇到一台

网友:
这机器很多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运气不错搞了好几台全部是coms电池问题
这机器COMS电池还爱出问题吗? 你确定修过好几台都是?

网友:
我会回来的

网友:
这机器好麻烦啊,最奇葩就是它了 铁MOS管

网友:
还好,CPU没有坏。

网友:
b460的通病挺多

网友:
这不就是通病嘛、网上都说的

网友:
通病,铁壳还不好换

网友:
修好抽支烟,完全冷却了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