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0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6-05-27):
求大神,TPS51120可以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A:
51120料板上多的是,还用找料吗?

网友:
这个都没的话,不知道你怎么修版呢!多买电料板回来吧!

网友:
老机器了,v3000就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0料板上多的是,还用找料吗?

。。。料板上的都拆完了

网友:
待机芯片还是悠着点换,  但是这个芯片料板大把

网友:
这个好像没代换的买回一样的好

网友:
这芯片大大的有,还要代换????

网友:
定芯片吧   有些芯片不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