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自己修改的bios解决 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16-05-27):
解决换完南桥  风扇狂转  掉电  等一切问题

1.8 M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7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的 电脑修过一次。 正常使用。完好。就是风扇不控速了。 高速转。噪声大。。刷这个 可以么?

网友:
接机时是掉电   加焊显卡后好了
但是CPU温度特别高,什么都不干都80度左右
应该是什么问题呀,有见过的吗,给点意见

网友:
都是通用吗不用版本号什么的吗楼主大人

网友:
显卡修过。用段时间掉电,EC刷好

网友(2016-06-28):
是啥格式?

网友:
这个分不分独显集显

网友:
这个BIOS充电只充的到87%其他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