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实践,故障不按套路出牌,浪费感情

楼主(2016-05-27):
      今天接了个掉电的机子,以前修过。上次是进水不触发。故障是待机芯片19v焊点烧没了。当时19v飞线就搞定了。今天来说前几天又进了点水,位置大概是风扇那块。但当时没问题开机都正常,又用了两天就不开机了。我插电流表现在现象是:触发0.18 或0.25或0.3或0.4掉电。好吧,老客户了,也好打交道,说主板问题,留下就走了。
      进水的机子一向还是比较自信的,拆机找进水的位子。找了一遍又一遍,用放大镜又找了一遍也没有找到。拆掉所有外设小板,故障依旧。它mad,被客户忽悠了。因为有时候0.18掉电(不插cpu或cpu坏时也会这样),先换个cpu试了试 ,现象依旧。好吧肯定时板子的问题了。这段时间一直再论坛学习掉电,示波器的测发今天正好试试。

进入正题:

型号:神州 优雅 A550-I3

板号:QL4

故障:触发掉电(掉电电流0.18    0.2+   0.3+    0.4+)
分析过程:
第一步、调节示波器
  出发模式:边沿触发
  信源选择:CH1
  边沿类型:下降
  触发方式:单次

  触发电压:2.5v
第二部、测试各电压和slp4的对比
  根据时序,选SUSC(SLP_S4#)和后面的电压进行比较

CH1通道接SUSC,CH2通道测后面的电压先测号电压
HWPG

很明显 SUSC先掉,HWPG后掉,说明什么呢?
往前测
+VCORE

也一样,???继续
VRON

MAINON

省略N张图
往前查都一样,往后查看看
VR_PWRGD_CLKEN#

ECPWROK

没信号,不能往后查了

想来想去,所有的掉电顺序都一样,难道问题出在SUSC前面???
又分别和  +3PCU、 +5VPCU、 +15VPCU对比,+3PCU、 +5VPCU、 +15VPCU不掉电。
结合着以前待机芯片进水腐蚀过,现在比对SUSC后面的电压没有先掉电的,先加热待机芯片试试。。。。。

fack,真的不掉了0.15~0.28~0.36~0.54~~~1.28,打散热,接屏

真是浪费感情,果断换待机芯片RT8206B,测机中。。。

       总结:此机故障应该为待机芯片不良(+3PCU、 +5VPCU、 +15VPCU都正常),3、5V的PGOOD不良,拉低HWPG所致。本机维修的弯路在于,客户描述二次进水不开机,拉远了切入点。如果没有客户描述,应该首先排除上次故障点。其次,示波器的使用经验还有待积累。也不知道这次的使用方法有没有问题,还请老鸟指正。

附图
正面

反面

更换的待机芯片

网友A:
个人觉得不是PG的问题,因为你第一次对比HWPG的时候他是被动掉下去的!是待机芯片不良不错,但是从你的第一张的图看我个人觉得不是待机芯片的PG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是PG的问题,因为你第一次对比HWPG的时候他是被动掉下去的!是待机芯片不良不错,但是从你的第一 ...

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3PCU、 +5VPCU、 +15VPCU都正常,没有掉电现象,二后面所有的电压都是被动掉电,结果还是,换待机芯片号的。排除的话可能时pgood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3PCU、 +5VPCU、 +15VPCU都正常,没有掉电现象,二后面所有的电压都是被动掉电, ...

待机的PG是直接连接HWPG的你有没有看过!如果是PG拉低了他这时候你用示波器抓HWPG肯定不会比SLPS4掉的慢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不是PG的问题,因为你第一次对比HWPG的时候他是被动掉下去的!是待机芯片不良不错,但是从你的第一 ...

        刚才我又看了一遍待机的相关信号,认为出来产生的供电和pg应该不会有影响后后面的信号,那倒是+3vPCU、 +5VPCU、 +15VPCU的细微变化没有反应在示波器上????

网友A:
下次抓3,5v的时候别用单次,就用普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又看了一遍待机的相关信号,认为出来产生的供电和pg应该不会有影响后后面的信号,那倒是+3 ...

不要用单次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PG是直接连接HWPG的你有没有看过!如果是PG拉低了他这时候你用示波器抓HWPG肯定不会比SLPS4掉的慢 ...

在分析过程中我也这样的疑惑,说以加好多???。那可能时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波波还是很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分析过程中我也这样的疑惑,说以加好多???。那可能时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也说不好!有可能就是芯片没有焊接好!也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性能不良占空比调节的不好导致3.5V 带不动太大负载!

网友C:
神州的机器看到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州的机器看到就头疼

广达的板  这个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分析过程中我也这样的疑惑,说以加好多???。那可能时什么问题呢?

没焊好的几率估计比较小,因为芯片没动过,飞完线,我还加焊过。芯片不良到是有可能。

网友B:
不用单次的话  照片都拍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抓3,5v的时候别用单次,就用普通试试!

下次试试,以前也用过普通自动上电,看不见时间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单次的话  照片都拍不到啊

你还是不理解!我是说测3V 或者5v的时候用普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不理解!我是说测3V 或者5v的时候用普通!

明白了,机子已经OK,只能下次有机会再试了?

网友D:
为什么我现在单次触发  灵敏度太高还是 点上去稍微有点轻微的杂波就结束了!

网友E:
你都抓了哪些?有无对比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现在单次触发  灵敏度太高还是 点上去稍微有点轻微的杂波就结束了!

时间轴调小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都抓了哪些?有无对比RSMRST#?

我是按时序从hwpg开始向前抓的,都有写电压名称。因为RSMRST是触发前就有了,没有抓。掉电的话rsmrst也会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抓3,5v的时候别用单次,就用普通试试!

为什么??????

网友:
哈哈

lvjingang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时序从hwpg开始向前抓的,都有写电压名称。因为RSMRST是触发前就有了,没有抓。掉电的话rsmrst也会 ...

你下次记得对比RSMRST和SLPS#

网友F:
楼主这套路学得不错,但是待机有问题后面的电压大部分都出来了???难道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次记得对比RSMRST和SLPS#

得令来    这里的susc其实就是slp_s4#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套路学得不错,但是待机有问题后面的电压大部分都出来了???难道是带不动负载???

现在看来,带不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搞了半天,示波器没有起到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搞了半天,示波器没有起到做用

排除了后级掉电的可能性,只剩下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了后级掉电的可能性,只剩下待机了

不过说的也是

网友H:
笔记本维修现在过于大众化,没什么感情了就像当年修电视机一样大家一窝蜂的修后来没落了,现在修电视机的还真不多了都跑来修电脑了

网友I:
是把示波器探头点在要测量的地方,然后按主板开关吗,怎么知道测量的信号调多少时间

网友:
掉电故障难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把示波器探头点在要测量的地方,然后按主板开关吗,怎么知道测量的信号调多少时间

时间一般是ms级别,也可以根据图像情况再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维修现在过于大众化,没什么感情了就像当年修电视机一样大家一窝蜂的修后来没落了,现在修电视机的还 ...

说明人类的需求再进步,科技也在进步,根据科技的发展,可以预知未来修什么

网友J:
会波波的就是厉害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时间一般是ms级别,也可以根据图像情况再微调

我根据图片微调之后,再按下单次,就又还原了,相当于没调,要按那个键保存吗??

网友:
这种问题真坑爹

网友K:
如果是PWM3,5V带不起负载,哪用波波不是能分析出来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会波波的就是厉害

  感觉用示波器,会分析图像波形才利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根据图片微调之后,再按下单次,就又还原了,相当于没调,要按那个键保存吗??

不知道,估计不同示波器的不一样把,我都不用

网友:
经验在于积累,最多坑我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PWM3,5V带不起负载,哪用波波不是能分析出来么?

应该是可以的,先看波形正常不,在看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用示波器,会分析图像波形才利害吧!

你想多了,就是个工具

网友L:
给我示波器都不会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示波器都不会侧

就是同时测两个电压,看谁先没信号(或有信号),也就是时序

网友M:
既然3  5v不掉  可以直接测pg是否正常  不正常可以割线

网友N:
搂住厉害啊,我有个戴尔的,差不多也是这情况,但是我的掉了之后市3--5v只有1v,太难修了

网友O:
用普通抓波试试  还有待机供电也可以打波看看 是个怎么样的波 对吧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波波用得好,进水机很有经验,细心为上

网友:
挺牛的。涨姿势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     真是不太好修      慢慢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既然3  5v不掉  可以直接测pg是否正常  不正常可以割线

3  5v的pg是和HWPG直接连一起的,hwpg是被动掉电,所以pg的可能比较小,待负载能力低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搂住厉害啊,我有个戴尔的,差不多也是这情况,但是我的掉了之后市3--5v只有1v,太难修了

那就肯定是待机的问题   多看看  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普通抓波试试  还有待机供电也可以打波看看 是个怎么样的波 对吧

机子已经OK  下次有机会多试试,当时没想到,        交流的力量

网友P:
这示波器没起到作用啊,以前也是遇到过,比了N个信号什么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示波器没起到作用啊,以前也是遇到过,比了N个信号什么也看不出来

至少把测过的都排除了   只剩下待机了

网友:
通道1与通道2 距离分开 ,看起来更美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抓3,5v的时候别用单次,就用普通试试!

兄弟机子今天又不对了,现象没变,加热一下还能好。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按你说的又测了一遍。帮我看看图

CH1  SUSC
CH2  被测信号
触发方式   普通
其它不变

先测3V_LX(大电感内测)

再测5V_LX(大电感内测)

是不是就是这不对,5V_LX波形和slp_s4#好像是同时掉的????

再查查+5VPCU

正常????+5VPCU没有掉电的

再看看+15VALW

细微的变化,应该也算正常吧

请兄弟们给分析分析

还有再  触发模式里   普通  自动   单次有什么区别,实测普通和自动貌似一样,只是自动好像刷新快点。。。。。

网友:
你一这样 把原来有问题的芯片焊回去 再试试 再抓下它的PG  来解除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抓了哪些?有无对比RSMRST#?

饼哥重新抓了一下RSMRST#

没掉

着重 测了一下待机  发在63楼置顶   你给看看

网友:
在跟你学下哦,

网友:
断开待机3  5 v pg 和hwpg后  3  5v pg 和HWPG都没有电压  接回去有瞬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机子今天又不对了,现象没变,加热一下还能好。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按你说的又测了一遍。帮我 ...

你说断开35v的PGHWPG就没电。链接上就有瞬间的电压说明只有35v的电出来了

网友:
恭喜恭喜。。太羡慕你有示波器了。

网友:
没看懂,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楼主掉电维修真是超牛,时序也是把握的很好,是学习的榜样!!

网友:
3v 5v的pgood 与susc对比波形有没有?加分先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对这种问题能很好的解决。

网友:
其实看第一张图就知道是EC之间的故障了,没必须还去测后面的信号,浪费时间啊

网友:
示波器大神啊

网友:
不会用玩意,只能凭经验修修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数字回来不懂用就卖了,呵呵,还是老实用模拟的吧

网友Q:
楼主你的示波器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溜啊

网友:
dou都是大神,感觉看不懂

网友:
不会分析波形

网友:
这示波器 经验好  收藏~加分~

网友R:
正在学习抓掉电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的pg是和HWPG直接连一起的,hwpg是被动掉电,所以pg的可能比较小,待负载能力低的可能比较大

恩  说的有道理

网友:
示波器修机器就是不错,学习下

网友:
这个问题见过但不多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SLP_S3进入切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又看了一遍待机的相关信号,认为出来产生的供电和pg应该不会有影响后后面的信号,那倒是+3vPCU、 +5V ...

置顶回复有补充

网友: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修那里
好的,

网友:
没看懂修哪里修好的……,

网友S:
既然已经证明SLP先掉.HWPG后掉,就能判断是开机电路了,示波器的CHI的带宽限制要关掉

网友:
不错,这都是的经验

网友:
赞个,虽然走弯路了,最终还是 解决了!@_@

网友:
示波器用的挺牛的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修的很头疼的

网友:
时序对不上是常有的事

网友:
我还没用过波波呢

网友:
一直不会玩示波器

网友T:
一般情况下,待机芯片处进过水,最好先排查周边的小电阻变质和电容

网友:
楼主这波刷的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现在单次触发  灵敏度太高还是 点上去稍微有点轻微的杂波就结束了!

触发电压调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一般情况下,待机芯片处进过水,最好先排查周边的小电阻变质和电容

正解,不过实在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S:
既然已经证明SLP先掉.HWPG后掉,就能判断是开机电路了,示波器的CHI的带宽限制要关掉

我也是刚开始学着用示波器,带宽限制是什么  ,这么关??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的示波器什么牌子多少钱

普源 好像是   英文是  锐购  不记得  明天给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正在学习抓掉电中!

共同进步  我也是刚学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机子今天又不对了,现象没变,加热一下还能好。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按你说的又测了一遍。帮我 ...

不会用波波表示很茫然帮不到你了

网友:
我一直都不会用示波器 主要是生意太淡了 不知道能不能干下去了

网友:
看来得买两套设备了 不然怎么弄呢  啥都没有 老是空想 不行 啊

网友:
就是信号波形怎么看 怎么量 不会啊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  就是不会用   悲哀

网友:
查掉电用双通道对比好查。

网友:
有些信号 真的很难抓,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示波器用不来哦  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同进步  我也是刚学着用

看你的那个示波器跟我的一样!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PWM3,5V带不起负载,哪用波波不是能分析出来么?

一般会有杂波。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U:
引用 网友N:
搂住厉害啊,我有个戴尔的,差不多也是这情况,但是我的掉了之后市3--5v只有1v,太难修了

掉电只有1V肯定不在触发了吧,查下待机芯片条件

网友N:
引用 网友U:
掉电只有1V肯定不在触发了吧,查下待机芯片条件

待机全套换了还是一样啊,机器现在还躺我这里,更关键是时好时坏这才坑爹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是否待机问题,掉电的时候待机电感后端有没有掉,如果没有掉就不是待机问题。查EC周边喽。比如E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待机全套换了还是一样啊,机器现在还躺我这里,更关键是时好时坏这才坑爹

不是换全套啊哥哥, 你查条件啊,条件不正常在怎么换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现在单次触发  灵敏度太高还是 点上去稍微有点轻微的杂波就结束了!

我的示波器也是  自己就跳了 吗的 设置没问题

网友:
所测与你的总结感觉不合逻辑啊  PG问题 应该PG先掉

网友:
楼主哪比较波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信号理论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大的减少时间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示波器维修,修的精彩

网友:
楼主不错,掉电的有些机器不好修

网友:
机子我以前也修过,掉电,加焊芯片用两天又不行,后来换掉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