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论坛无人能解:A1419一体机,820-3298-A2012年的机,风扇狂转,运行慢

楼主(2016-05-27):
论坛无人能解:A1419一体机,820-3298-A2012年的机,风扇狂转,运行慢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刷BOIS,分离合成也没用吗?

网友:
去淘宝买一个分离的BIOS应该能解决

网友B:
口气好大, MAC 监测部分的很多异常都会导致风扇狂转和降频,肯定有解

网友C:
先刷BIOS。找BIOS区版主提供吧
如果MAC卡,WIN不卡,检查各路检测信号。。。

网友:
这个有多种解决方法,看你选哪一个了,自己可以 改电路,改程序,换风扇,换U等你试过吗,没试过,你说论坛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你自己的问题吧。标题党……

网友:
刷一下m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OIS,分离合成也没用吗?

试过很多次,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口气好大, MAC 监测部分的很多异常都会导致风扇狂转和降频,肯定有解

请指教一二,有图纸,请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找BIOS区版主提供吧
如果MAC卡,WIN不卡,检查各路检测信号。。。

好的,就你所说,WIN不卡,在MAC卡

网友:
据说是桥 遇到过 报风险客户不弄

网友:
据说也是,据说是EC

网友:
还是饼哥有见地,一语道出关键所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找BIOS区版主提供吧
如果MAC卡,WIN不卡,检查各路检测信号。。。

具体检测哪个信号,哪路信号,请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信号没有接哦 还是 具体跑一下苹果的检测软件基本都是可以知道是什么信号不正常啦 没有那么难搞

网友:
苹果的就是有这个问题,不管是什么型号都有的,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有很多温控节点 你都一一检查啦吗

网友:
还有就是各功能是否正常呢,摄像头,网卡……这些都正常否?

网友:
好多要查的东西的,好修的话,价格你也上不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具体检测哪个信号,哪路信号,请指点一下

图纸51页就有不少电流检测。
其他地方还有电压检测。没细看。

网友:
BIOS自己分离合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51页就有不少电流检测。
其他地方还有电压检测。没细看。

好的,我查一下

网友:
问题还在修,没有修好

网友:
单桥就加焊桥 有显卡就加焊显卡就可以 了  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说得如此轻松,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air上遇到无线没装也这样

网友:
硬盘挂了吧

网友:
不要胡说,这种问题说出来,还搞了个铜牌

网友:
你没有年标题,也是灌水的

网友:
这么多天了,楼主搞好没有啊,出来分享下

网友:
该机现在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没有修好, 暂时不修了,没有思路

网友:
我上次换了EC。EC程序不对然后就出现了风扇狂转不能充电进不去W7,能进苹果系统。你参考一下

网友:
好的,这个料板都 找不到

网友:
我的是不触发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不触发,这种要可以秒杀,问题明确,思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