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5-27):
       华硕品牌机用的是华硕的H61小板   自身电源和主板一起使用不开机测量电压3.3V只有1.6V   12V电压只有9V左右,5V正常
       然后把电源用在别的H61主板上使用一切正常 ,已经实验3片都可以正常使用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又把主板用其他电源打开也是正常的也这样实验了几次都没有问题,谁能告诉我这是咋回事!!!

网友A:
我猜的,电源内是不是有电容爆浆了,造成不稳定。

网友B:
测量板子上电源端的对地电阻值。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C:
修电源吧,电源还是可能有问题

网友D:
LZ你不开机怎么测到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的,电源内是不是有电容爆浆了,造成不稳定。

电容没有暴的   况且在其他板子上可以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不开机怎么测到电压的?

不开机换个电源实验开机了 ,因为是电源坏了,由于电源特殊所以开始修电源,测量电源电压正常拆开也没发现电容的问题,因为是功率不够所以找来了比较大的板子还加显卡测试都能正常使用,后来把原板子拆下来测量才发现标题所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吧,电源还是可能有问题

测量电源上的电压只有5V正常 ,3.3V和12V不正常  ,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板子上电源端的对地电阻值。应该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板子用其他电源可以开机和进系统的。板子上也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网友:
这个不清楚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E:
拆开电源看看 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开电源看看 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已经拆开看了  电容没问题

网友:
希望是吧!~先定个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