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疑似通病

楼主(2016-05-27):
来个sony的本子   比较新,型号SVF152A23T   版号是DAOHK9MB6D0 ,来的时候不亮掉电,拆开才有印象,以前修过这样的,这个是第二个了,好像是bios的事,直接刷了就OK了。bios奉上。

SONY svf152a daohk9mb6d0 rev d oke.rar

网友:
下次碰见这种的问题试试

网友:
收藏了,sony的机器坏的少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掉下来的

网友:
能修到两台一样的问题应该是了

网友:
这机器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多

网友:
现在机器怎么都是这种问题。。。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掉下来的

1.2A  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要原始BIOS 或者合成的  !不然开机很慢

网友:
我也刷了2台索尼,也好了。现在应该还有一种型号有通病,2台都一样,都是没待机

网友:
那是win8还是win10

网友:
谢谢 楼主遇到试试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啦

网友:
索尼的大部分机型bios不怎么坏的

网友:
先刷刷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