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60P改装固态硬盘不能正常关机 ?

楼主(2016-05-27):
HP 8460P改装固态硬盘不能正常关机 ?
一台HP 8460P 加装固态硬盘,把光驱位置用一个硬盘托架,改装之后发现关机的时候,系统显示关机黑屏了,但是风扇还在转,看指示灯,开机指示灯也还亮着,取下来硬盘托架装上光驱正常关机,换了几个托架都是一样的问题,这种托架用在其他机器上面都正常,而且几个HP 8460P都是这样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机器光驱供电部分设计不同吗 ?还是BIOS里面有设置 ?

网友:
放coms电试试

网友:
光驱托架上有开关

网友:
没听说过,应该可以装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看看你的光驱架上是不是有开关!波动一下就行了!跳线的问题

网友:
托架跳线 遇到好多了

网友A:
确实是托架跳线的问题,以前没有注意到,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托架跳线的问题,以前没有注意到,谢谢大家了

托架跳线?哪里?能拍个图吗?

网友:
这个都遇到好多了,楼主机器少吧?

网友:
跳线问题,里面有个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