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竟遇到一些怪咖的机器,联想E440独显开机一会花屏

楼主(2016-05-27):
  这两天竟遇到一些怪咖的机器, 联想E440开机一会花屏,在想,这机器这么新显卡不可能这么容易坏吧,拆开机器先刷一个BIOS试试看,尼玛!刷上去不检,这是什么情况,连续刷了好几个都不开机了,这机器也是醉了 ,把本机的芯片弄回去还是不亮机,哎,郁闷的。。后面吧机器装好插上电池电源一起开机就亮了,但是问题依旧,花屏,大神们遇到过没!!!!

网友A:
这么白会不会是屏有问题

网友B:
屏都不换了试一下,直接刷bios,太草率了吧!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都不换了试一下,直接刷bios,太草率了吧!

呵呵,开机是好的,机器点一会 或者进系统就花屏,这样跟屏幕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白会不会是屏有问题

屏幕是好的,CPU内存都排除过,问题依旧。

网友:
有可能是屏挂了吧

网友:
还是先换屏测试下吧,

网友:
一看就是屏或是逻辑板的事

网友:
屏,屏线....可以先确定下上半部分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遇过联想的是显卡坏的,也有lvds接口进水也见过

网友:
屏幕 屏线一个个排除

网友:
你外接过没有、可以外接看看、

网友:
先换个屏看下

网友:
这个屏幕一般都是40针的通用屏幕   拿个别的屏幕试试不就清楚了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开机是好的,机器点一会 或者进系统就花屏,这样跟屏幕有什么关系。。。。。

有的屏本来就是要用一会才出问题的

网友:
还是先换个屏试试,实在不行在动主板

网友:
屏和屏线测试一下吧免得费劲啊

网友:
换屏 有惊喜

网友D:
我这有台联想 G450  用5小时后跳屏,或者上下晃动,你肯定不会考虑屏的问题吧。 但是换屏测试了10天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有些事情不是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网友E:
你进把显卡停用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吧,没看到这样的

网友:
可以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xian pai chu ping de wen t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台联想 G450  用5小时后跳屏,或者上下晃动,你肯定不会考虑屏的问题吧。 但是换屏测试了10天了。没 ...

那你运气不错嘛,我的就不行了, 其实还有就是花后机器风扇狂转,后面就掉电了,跟屏幕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进把显卡停用看看

系统没法进去的

网友:
你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就知道屏有没有问题啦

网友:
查下内存一些条件,如果排除了屏 和屏线,

网友:
楼主你只坚持开机是好额,一会花屏就认为屏是好的,我修过一个屏坏的是开机半小时后出现一个大黑圈,还有个是20分钟出现线,白屏,换屏后解决,照你的逻辑我修的这2个也是屏好的吗?

网友:
遇到过内粗故障导致的花屏,和 你的花的一模一样

网友:
有可能屏的问题啊

网友:
屏和屏线先测试

网友:
就是屏吧 .....

网友:
这种花,应该测下数据线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开机是好的,机器点一会 或者进系统就花屏,这样跟屏幕有什么关系。。。。。

看着像屏幕   楼主你换屏试试是有多难?  换屏不好就去干显卡

网友:
我看像是屏问题,最好换个屏上去测一下。你说屏是好的,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
吹显卡,插屏线,换屏,看行不行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直接是屏引起的吧

网友:
外接个屏判断一下嘛,如果外接也是这样,再查显卡,外接正常查下屏的逻缉板供电电压

网友:
查查显卡的小供电吧,

网友:
e440的lvds是桥发出的

网友:
看上去很像屏坏,显卡也不能排除吧?

网友:
屏换过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开机是好的,机器点一会 或者进系统就花屏,这样跟屏幕有什么关系。。。。。

不要想当然,有时替换法是最快的。

网友:
屏的问题了     换个试试

网友:
好像屏线的问题啊

网友:
外接一个屏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啊,像屏幕坏了

网友(2016-06-26):
这种不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