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下这个电源的构造 保险管烧了 怎么维修 帮助修好免费送一个长城巨龙1000...

楼主(2016-05-27):
这是1150W的电源 主控IC没有资料

网友:
在线等 急求

网友:
看不到芯片的型号

网友A:
一共有四个芯片 uc3854BDW  3845BPKAM KB8919A KB133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共有四个芯片 uc3854BDW  3845BPKAM KB8919A KB1330A

3845   3854百度都可以搜到PDF一般烧了保险看下芯片外围等有无短路啊,还有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5   3854百度都可以搜到PDF一般烧了保险看下芯片外围等有无短路啊,还有管子

还有两个芯片 有资料吗

网友C:
楼主先描述一下电源是何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描述一下电源是何故障?..........

保险烧的很厉害 没有输出 开关管拆下来 只有三个脚只有一组有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的很厉害 没有输出 开关管拆下来 只有三个脚只有一组有读数

两个开关管

网友D:
这是MOS管能测出一组数据是对的,不过也的看读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MOS管能测出一组数据是对的,不过也的看读书是多少

不是有两个二极管值么

网友E:
保险坏了
先查初级部分 短路 排除短路

网友:
开关管,接地电阻,上电测试记得在保险管按照灯泡60W到100W。省着在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的很厉害 没有输出 开关管拆下来 只有三个脚只有一组有读数

有一组就对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保险坏了
先查初级部分 短路 排除短路

说的对就是初级短路的问题,一定要接灯泡上电的时候,要不问题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对就是初级短路的问题,一定要接灯泡上电的时候,要不问题扩大

300v正极直接到开关管的控制极 怎么回事

网友:
先查查硅整流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