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电阻

楼主(2016-05-27):
保险丝电阻

  保险丝电阻指的是外观形状类似电阻,部份产品用色环标示来区分电流大小,所以取名为保险丝电阻,又为PICO毕高保险丝。以下我们详细介绍保险丝电阻的定义及分类、保险丝电阻的作用,以及如何判断保险丝电阻的好坏。

  保险丝电阻的定义:

  所谓保险丝电阻,就是电阻器与保险丝在材质及构造上相类似,而保险丝电阻兼备二者的功能,平时可当做电阻器使用,一旦电流异常时就发挥其保险丝的作用来保护机器设备。

  保险丝电阻的分类:

  金属皮膜保险丝电阻、保险丝型绕线电阻、保险丝型水泥电阻。功率有:1/4W、1/2W、1W、2W几种,随着功率的增加,产品外观尺寸会不断变大。其按尺寸可分为:2*6 mm 、2.4*7mm、3*9mm,2.5*6mm,等等。产品本体颜色有绿色和黄色,如图 。其中2*6 mm同3*9mm保险丝电阻外观有用到色环标示来区分电流的大小。

保险丝电阻 图1

保险丝电阻 图2

保险丝电阻 图3

保险丝电阻 图4

保险丝电阻 图5

保险丝电阻 图6

  保险丝电阻的作用:

  保险丝电阻的阻值一般较小,大部分小于1欧姆,往往在电路中起采样电阻的作用,同时在浪涌发生时,或其他产生大电流,需要保护线路时发挥作用,熔断使电路断路产生保护作用。

  保险丝电阻好坏的判断方法:

  1、保险用万用表打到欧姆挡,用表笔测试两端,阻值和标称值一样为好,变大或者无穷大为坏。电阻损坏不会阻值变大。

  2、在家里没表的情况下可用下列方法但要注意安全:用电笔放在插座火线上检测是否有电,然后将保险一端放在电笔手按得一端,另一端用手接触;如果保险是好的话这时电笔应亮。

  如果保险丝电阻是坏的话,在更换保险丝电阻时要遵循同功率大小的代换原则。

网友:
我都是用锡丝代替多的

网友A(2017-03-07):
楼主 今天碰道个 标示是F 好像是电阻上面有 两道横杠 贴片的 能给我解释下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今天碰道个 标示是F 好像是电阻上面有 两道横杠 贴片的 能给我解释下吗 ?

都说了最好截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