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鲁大师测试显卡就关机

楼主(2016-05-27):
A8 4500M  温度压力测试 显卡60度 左右 没问题。只要跑分显卡测试 5秒关机 如果温度问题 也没来得及上来呀
还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呢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会这样,不测它,能玩游戏么

网友:
拆了换掉试试

网友:
如果温度没有升高而掉电,可以BGA。。。。。。。

网友:
把独显关闭 试试鲁大师压力测试  看看      有可能显卡不良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重活一来,就受不了

网友(2017-06-04):
显卡问题 不要用鲁大师测试看看电影什么的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