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楼主(2016-05-27):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现在大部分用户都是用路由器上网的,当接入路由器的用户多了,我们经常会遇到看电影或下载东西占用大量的带宽,造成网速很慢的情况,路由器都有限速的功能,可以限制带宽。如何通过设置路由器来实现我们对网速的限制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设置路由器限速的操作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设置路由器限速的方法/步骤:

  1、首先登陆路由器的WEB管理界面,在WEB管理界面中,选择“IP带宽控制”功能。(注意:如果路由器没有这项功能,要先升级路由器固件。)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1

  2、在路由器设置中,电脑每次自动从路由器获得的IP地址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先把从路由器获取到的IP地址和电脑本机的MAC地址进行绑定,这样电脑就能自动获取固定的IP地址。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2

  3、在WEB管理界面中,选择“DHCP服务器”,点击“客户端列表”,可以快速查看路由器连接的各个设备以及各个设备的MAC地址。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3

  4、从“客户端列表”中,选定进行限速电脑的MAC地址,使用Ctrl+C按钮复制该设备的MAC地址。(注:只能使用Ctrl+C复制)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4

  5、点击“MAC地址和IP地址绑定”,根据指示进行下一步操作,点击“增加单个条目”。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5

  6、在弹出的界面中,把复制的设备MAC地址粘贴到“MAC地址”框选项中(注:粘贴只能使用Ctrl+V粘贴),在“IP地址”框中填入IP地址,格式为192.168.1.2,完成后,点击保存,一定要记住自己刚才填写的IP地址。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6

  7、下面开始路由器的限速设置。

  在打开的界面中,首先开启“IP带宽控制功能”,然后填写自己的网络总带宽(千万不能填错)。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7

  8、在“请配置IP带宽控制规则”中,输入需要进行带宽限制的IP地址,把刚刚设置的IP地址,均填入IP地址池,填写的IP地址相同的。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8

  9、【限制最大带宽】选择“1000kbps”,右边方框勾选【启用】。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9

  10、为了保证局域网内带宽被合理公平地分配,选择“保障最小带宽”,然后选择“启用”。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10

  11、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

如何设置路由器限速 图11

  这样,这台电脑就一定会牢牢地遵守带宽的限制,不会超越设置的最高网络带宽,实现了对这台电脑的网络功能的配置。

网友:
每个品牌的设置方法都不太一样,主要看个人的理解能力了,万变不离其中的

网友:
这个办法是没有错,但是用的多了用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