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61 5v偏高

楼主(2016-05-27):
型号:华硕 p8h61  rev:2.01   bios报5v偏高   谁遇到过

网友A:
华硕主板最喜欢坏这个 12V  5V bios偏高 偏红

网友B:
查图纸查5v分压电阻

网友:
5V取样的分压电阻

网友C:
论坛有很多类似电压过高的,检测IO的检测引脚的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最喜欢坏这个 12V  5V bios偏高 偏红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图纸查5v分压电阻

恩    已经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很多类似电压过高的,检测IO的检测引脚的分压电阻

确实

网友:
bois第几角5V?

网友D:
找IO检测5V电阻 分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IO检测5V电阻 分压的

现在知道了

网友E:
有个5V检查信号 找点位查查 一般排阻坏了 跟USB OC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个5V检查信号 找点位查查 一般排阻坏了 跟USB OC差不多

我直接搭到12v分压上了,

网友:
不是bios5v   ,是报错

网友F:
不知道是哪个坏了  ,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哪个坏了  ,没换

测量不出来吗

网友:
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搭到12v分压上了,

发个图片啊或者告知下位置啊 谢谢